异想天开 想用玻璃钢做个单人的类似水上摩托的小艇 船外机做动力

楼主(2011-09-13):
整体体积如同个冲浪板 带把手控制油门 类似喷射摩托艇 但比那个小得多 人基本趴在上面 或半躺在上面 速度60km 动力8匹船外机 是真人艇不是模型哦!

要求船体可以单人抬动30KG以内 可以搬上车

船外机不用可以分离单独搬运

结构不知如何设计好?  是内部泡沫塑料做模 外覆玻璃钢(不分上下体)整体成型好 还是上下分体拼装好?  或是玻璃钢做左右侧密封气室当中底板连接结构好? 关键在于那一种结构重量更轻产生的浮力更大?

对这个没太多研究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真的是 异想天开。 跑到60 8p 别想了。

网友B:
我爱发明、10台,科教频道,不是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带动力的冲浪板。

网友:
8匹才6千瓦不到的功率,很难跑上60

网友:
8匹船外机钓鱼休闲不错

网友C:
其实小弟早就想过这个玩意!但是考虑很多因素就放弃了.......
如果最省心的还是用橡皮艇加个舷尾机实际点!!
发些人家的图上来研究研究吧!!

网友D:
最好用喷水系统,最后那张黑白图片应该是早期的了,舷外机,螺旋桨暴露在外面,弄不好就是绞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爱发明、10台,科教频道,不是有人已经做出来了,带动力的冲浪板。

那是国人山寨外国的 还好意思上CCTV说是"发明"   那一集叫""上天入海" 山寨的动力冲浪板 我早就研究过了 只是他无法控制方向 稳定性很不好 发动机水冷50CC两冲 还有更大排量的330CC  应该是8-15匹的

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是 发动机内置 总重量太大 一个人无法搬动!

所以考虑发动机分体 化整为零 这样分几部分组装 一个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 异想天开。 跑到60 8p 别想了。

是你不敢想
水翼结构8P 60不是没可能的 何况才一个人 2Mx0.75M 吃水也很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喷水系统,最后那张黑白图片应该是早期的了,舷外机,螺旋桨暴露在外面,弄不好就是绞肉机!!!

喷水系统式最好不过了 但是现成的发动机不好找 都是大排量的 总重量一个人搞不定的
挂机一定要做个导流的筒子套在螺旋桨外面 否则的确就是绞肉机 (玩真艇的都知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小弟早就想过这个玩意!但是考虑很多因素就放弃了.......
如果最省心的还是用橡皮艇加个舷尾机实际点!!
发些人家的图上来研究研究吧!!

就是对橡皮艇和RIB艇 情有独钟 但有畏惧他的重量 才想到搞个单人能够实际搬动的高速小艇

这些图的确有些启发 !

多来点那个红色艇的细节图

网友:
我这有人都批量生产了

网友:
喷水推进上次有人已经做过了,咨询下,但发觉效率不高,想法很好,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不敢想
水翼结构8P 60不是没可能的 何况才一个人 2Mx0.75M 吃水也很浅
 我是实践过的。 你说的 8p 是俄罗斯8p 外挂? 那个我都玩过2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小弟早就想过这个玩意!但是考虑很多因素就放弃了.......
如果最省心的还是用橡皮艇加个舷尾机实际点!!
发些人家的图上来研究研究吧!!
圖片中紅色那台請問知不知在那兒買。

网友:
關鍵是尾部螺旋槳的處理,螺旋槳外露是大殺器呀。。。。。。。。

楼主:
quote]原帖由 tiger- 于 2011-9-15 16:10 发表
 我是实践过的。 你说的 8p 是俄罗斯8p 外挂? 那个我都玩过2台了

俄8那是上世纪的产物了
真要搞肯定还是现在的机器了 8P不行上15P 只要一个人抬的动 15p我可以抬起过胸 但平移不能超过20米 8P就很轻松了

网友:
那你该锻炼了。。。。。。 15p 一个人抱着跑。。

网友:
15p 不到 一百斤。。

网友E:
如果真的跑到60,我建议交警要设水警部。 60公里一不小心要出人命的。

网友C:
其实船尾机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危险的!
只要用适当,没有什么危险的!
一般船尾机都有熄火保险匙的,保险匙有一根绳子与驾驭者的手连接的,
当驾驭者行驶时不小心下水了,会把熄火保险钥匙一同拔起,船尾机立即停止工作!确保人和船的安全!!

网友C:
原帖由
搖船樂
于 2011-9-17 09:04 发表
圖片中紅色那台請問知不知在那兒買。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的是用一个26CC的二冲程发动机加喷水设备,
看船速不会快到那里去,估计在20---25公里的时速吧!!

网友F(2012-09-15):
敢做,就有收获。

网友G:
什么都没看到,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H:
看好你哦。。。。。

网友I:
首先 总结下楼上几位的回复 雅马哈60马力前驾驶 也就每分钟6000转 磨合的好 6000出头 时速60公里每小时左右 因为我就有这快艇 5万块买的 俄罗斯早起的8马力外挂机 我也有 现在还在屋子外面扔着 谁要?当废铝卖 。。。15P雅马哈一万多 我这里也有人开 速度和60马力雅马哈没有可比性 所以楼主想用8P或者15P过60的速度 那么我5万块算是白花了。。。水里开到60 也没多快 玩漂移我在行。。。不信有机会拍段视频给你们看。。。 雅马哈80 的外挂机我也开过 我邻居的就是80 马力 速度确实快 而且有劲。。。120的见过 人民渔政的变态机 。。。。追60 马力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容易 。。。后驾驶机 确实有保险的 就是那个类似钥匙的 后驾驶很灵活 拔掉它机子就熄火 所以一般我开别人的后驾驶都不用钥匙 直接用一个卡口 卡住就能开 。。 我想了一会 基本上楼主想过60 有的钱花了

网友J:
山寨6楼那个,改下结构,30公里左右玩玩就不错了,如果到60,那你也发明了一回

网友K:
好好好 一切皆有可能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