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13):
我最近得到一个ATM机的10.4寸液晶显示屏,但是驱动板的接口居然是类似并口的一种口,但是应该不是并口(并口为25针或打印机36针),我数了数是40针的。不知道该怎么找到这样的连接线

不知道是什么接口插头

不知道是什么接口插头

楼主:
照片上显示的就是连接线的一个头,另一头没有了,请大家有认识的帮忙说说是什么连接线

网友:
拿东西太深奥了  个人玩不了  需要专门的驱动板  要不就通用的驱动板烧写固件程序  估计个人玩不转

网友:
非标线接头,这个东西又不是普通消费电器所以人家就集成一个插头了

网友:
象是打印机接口。

楼主:
刚才我又把线剥开,数了数线,是28芯,其中10根是单独的,另外每3根有一层屏蔽层包裹,有6组,加起来就是28芯。貌似打印机的线,可现在就是纠结那个插头不像,再说打印机的线能做为显示器的连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