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油机用什么舵机控制油门?

楼主(2011-09-13):
请大家推荐几款标准舵机

网友:
F9254  F9253 DS620 DS650   都可以

网友A:
用不了那么高级的快速舵机。 我正准备把油门舵机都换成JR DS831。刚定了两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那么高级的快速舵机。 我正准备把油门舵机都换成JR DS831。刚定了两颗。。。

油门舵机其实很关键的,速度快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DS520+舵机过度版!
KDS N590+舵机过渡板!
便宜好用!

网友:
要玩定速好舵机必须的

网友:
油门速度真不用那么快,我开发过定速。。。 发动机的响应时间很慢的。。。。。 懂行的去搜搜, Multi Gov Pro, GV-1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
我们用9254 爽

网友:
想省钱用个便宜点的。。。 520+转接板。 DS610也主够。
我最近是缺舵机,懒得买ds610了,直接进两个DS831,准备把俩油机的油门舵机都拆下来。

网友:
最先用的是3003,后来改用922了,我的是雷虎

网友:
现在用JR的539,原来用MKS1210用定速很爽。用JR539用定速感觉是跟不上。

网友:
其实 DS610  620  650  已经足够了  如果要骚  就装JR8915   8925   6315HV  现在用的8915做油门``

网友:
8915  9255 都可以

网友C:
现在市面上的舵机,速度再慢也要快过发动机的油门响应,用9254之类的完全没有必要,属于烧包行为。
举个简单例子,开车时踩油门的脚相当于油门舵机,你用0.0001秒就把油门踩到底了,请问你车速上去了吗?

网友:
对滴!踩了油门.车速也不见的能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市面上的舵机,速度再慢也要快过发动机的油门响应,用9254之类的完全没有必要,属于烧包行为。
举个简单例子,开车时踩油门的脚相当于油门舵机,你用0.0001秒就把油门踩到底了,请问你车速上去了吗?
我也这么认为的.这个问题讨论好久了,一直都没个结果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
比较经典的油门舵机是9254,最好是9257,不过中型舵机孔位不太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么认为的.这个问题讨论好久了,一直都没个结果

用了定速就需要了,定速类似于陀螺仪,很多微小的补偿你是感觉不出来的,这时就需要舵机的细腻与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了定速就需要了,定速类似于陀螺仪,很多微小的补偿你是感觉不出来的,这时就需要舵机的细腻与速度

既然感觉不出来,还需要细腻和速度么?

网友:
上个月亚拓北京活动的时候,亚拓的工程师看到一位模友700的油门舵机用DS650,表示很诧异,连说不需要这么好的舵机。
定速的作用是实时侦测发动机转速,当转速偏离设定值的时候向油门舵机发出调整信号,使发动机转速趋向设定值。我们都知道,发动机是一个线性系统,当节气门位置发生变化后,转速的升高或降低都有一个过程,这是由于飞轮的惯性和所带负载决定的,当飞轮动惯量较小、负载较轻的时候,这个过程可能会短一些,反之就会长一些,但再短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开过定速巡航功能汽车的人都有体会,当上下坡实际速度偏离设定时速时,定速巡航系统对车速的调整也是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这和模型上的定速器道理相似。
一些模友知道尾舵机对速度要求很高,就想当然的认为带定速器用的油门舵机也应该速度很快才行,这是个误区,便宜的S3003舵机速度很慢了吧,但相对发动机的油门响应来说它已经足够快了,所以它用在油门上完全胜任(带定速器也是如此)。

网友F:
感受:
1、600NSP,用3003,由于我技术不好,一般3D,完全够了,定速RCE600。(实用)
2、700N,用9253,由于我技术不好,一般3D,完全与3003没区别,定速RCE600。(浪费)
3、700NSP,用9254,由于我技术不好,一般3D,完全与3003没区别,定速GV-1。(很浪费)
4、JR260航拍机,用BLS254,航拍对油门速度要求更低,航线,完全与3003没区别,定速701自带.(用700来块一只的无刷锁尾舵机当油门,是太浪费。)
最后结论,FUTABA3003=FUTABA BLS254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受:
1、600NSP,用3003,由于我技术不好,一般3D,完全够了,定速RCE600。(实用)
2、700N,用9253,由于我技术不好,一般3D,完全与3003没区别,定速RCE600。(浪费)
3、700NSP,用9254,由于我技术不好,一 ...

手里正好有3个3003,换你的9253、9254和BLS254吧,杜绝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正好有3个3003,换你的9253、9254和BLS254吧,杜绝浪费!

网友(2011-10-31):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 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 还能帮LZ顶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受:
1、600NSP,用3003,由于我技术不好,一般3D,完全够了,定速RCE600。(实用)
2、700N,用9253,由于我技术不好,一般3D,完全与3003没区别,定速RCE600。(浪费)
3、700NSP,用9254,由于我技术不好,一 ...

农二哥 说得有道理  就算再快的油门舵机在定速模式下 速度也会受到控制    3003我就没用过   9254  254  255 等用在油门我就有 实话说没区别  现在由于换高压了  统一高压  油门全变成了255了   和普通标压的没区别

网友:
学习当中,正准备上油机,喜欢油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农二哥 说得有道理  就算再快的油门舵机在定速模式下 速度也会受到控制    3003我就没用过   9254  254  255 等用在油门我就有 实话说没区别  现在由于换高压了  统一高压  油门全变成了255了   和普通标压的没区别 ...
没区别还用BLS ,找个3003,然后找根降压线就好,不过我记得高压BEC同样有5.2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用的是3003

网友(2011-12-05):
学习当中,正准备上油机,喜欢油机的感觉,大气淡定而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