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件的迷信

楼主(2011-09-13):
500esp的金属尾浆夹, 配上飞越的尾推金属链杆带轴承  。有天测拭 机械振动时 发现 ,就算不装尾浆。 转动起来,锁尾舵机会自动归中 用手推拉尾螺距 两边都满费力。没带尾浆那就是空载 不应该有负荷的 。 仔细分析后发现 金属的升级件,由于重量的增加,导致离心力好大。最终导致舵机的负荷增大。
今天换上塑料浆夹和塑料蟹爪推杆后 ,用手秤测拭,同样的螺距。舵机所需的推力 小了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 尾舵机的一半的推力浪费在尾部的离心力上了。file:///f:/11.jpg

网友:
 不过貌似分析反了吧!你看450的尾桨夹还加配重增加离心力哦!
估计是你没上好吧!

楼主:
仔细看了450尾浆夹的设计 我没弄错 它的设计正是为了减少 尾浆因为离心力自动归为0螺距的力量 设计两互为九十度夹角的重锤,提供了两个抵消摇臂向心力的分力。达到减少尾舵机负载的目的。 而500的尾浆夹无此设计,如果蟹爪再用上金属尾推杆。那更是会加大离心力。你可以拆了大浆和尾浆。转起来,拆掉尾舵球头,用手去推拉。 我的500。70油门 用金属浆夹推力两公斤才能到最大螺距 ,换上塑料的,一公斤就到了。

网友:
不要迷信升级件啊!

网友:
标题

所以500尾舵要用大的标准舵机才好点,哈哈

网友:
曾经把500E的塑料尾巴换成金属的,立马金鱼尾出现。最后还是换回塑料的,大炸了几次,还在用。

网友:
這個問題和槳夾的關係不大吧。金屬槳夾只會增加尾中聯的負擔
質量大,離心作用加大,所需的向心力增加。
但是對於變距系統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唯一的問題是慣性大了。
尾舵機受的是槳傳遞給槳夾的力,與槳夾的關係不大。
像你照片上的拉法,費力不奇怪,鋼絲都變形了。

另外,在慣性參考系中不存在離心力,只有離心作用。

网友:
楼上正解,可能是楼主安装不到位仔细检查哦~

网友:
先考虑精度 看顺滑不,是不是到了X一点 有点卡的感觉.

网友:
这个离心力的作用我早已发现。原因是在尾部的高速旋转中,尾桨夹的控制臂因为离心力的作用而被甩开,螺距趋向于向0度靠近。即使是有离心锤设计的450尾桨夹也会这样。我之前就有指出,可没什么人回应。  参考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9785&extra=&page=3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N年前王元帅的帖子早说明了此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CD%F5%C1%A2%B8%D5

网友:
不要纠结舵机够不够力,只要有2KG以上力的舵机就行了。。。我的500用3688HB锁尾都好好的,开3D机子直上直下(大浆螺距正负到顶)都能锁得稳稳的。
补充:也是金属尾浆夹。

网友:
LZ好有米,T14MZ

网友:
尾螺距趋向于0度, 離心作用是次要的,主要应该是风标效应,
尾桨产生多少拉力, 舵机就需要多少抵抗力,
在变距时舵机还要克服摩擦等其他因素带来的阻力,
--------------------------------------------------------------------------------------------------------------
带有离心锤的尾浆夹在旋转起来以后,有正反馈效果,
也就是说只要尾浆夹离开0度位置,离心锤就会加大这个趋势,
作用在伺服机上的合力就会减小,但是增加的转动惯量是相当大的
尾变距机构的瞬态响应会变差,尾舵机在保持当前状态时的确省力了,
但是在需要频繁变距时,双向都变慢了!

所以我认为离心锤尾浆夹是可有可无的, 从这个角度看真的不用迷信升级件

网友:
楼主可以取下尾桨再做一次试验, 看尾桨夹还能不能回零,就可以知道离心是次要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两架飞机差不多的配置,主机用了金属件,只要总螺距一大就容易甩尾巴,不过我的现象比lz明显很多,应为我8910力量小,昨天无意中调大了bec输出后发现问题改善很多,所以猜测是这个小东西在搞鬼,周末把两个尾总成互换一下再来定论

网友:
不一定什么都是金属的好

网友:
变距结构的要求就是要轻,否则在高转速下,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力,增加尾舵机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