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E PRO用4000MAH电池如何?

楼主(2011-09-13):
手里好几块4000的
电池
,不知道在600上用怎样,不知道4000的比3300的重多少,会影响多大,也不知道能不能放进去。
想上600,但想着如果4000电池不能用,再弄3300的电池,确实有点冤。

网友A:
重量是次要的,关键是尺寸是否可以装进600E 的肚子里面

网友B:
 马达功率够就行,随便玩玩,多出来200g没那么夸张

网友C:
600以前的标配电池是6S 5200mAH,高压版一般用12S 2600mAH,现在3300mAH都嫌不够了……

网友D:
看不同电池,有的放的进有的放不进

网友E:
重量不是问题。关键是放不放得进去!

网友F:
电池不鼓也没问题

网友G:
最好就是把电池卖了买3300

网友H:
4000,就算能放進去,也要注意電池不要與頭罩有接觸,否則很容易磨傷。
4000飛600E Pro,飛起來暴力也沒問題。

网友I:
还是3300吧,4000的太重了,况且4000MAH尺寸一般都偏大,小心搞不进去哦,即便是能搞进去,也挺费劲的~!
3300MAH的可以3D 4分半钟了,电压3.8左右完全够了啊

网友J:
没问题的啊, 我是用4200MAH的哦.

网友K:
没问题,我用的就是4000的,定速1700转,悬停可以13分钟。。。脚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