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请帮忙!

楼主(2011-09-13):
我的FUTABA 6EXAP在改飞梦2.4G时,不知弄到哪里,现在不能开机。那位熟电子的朋友能帮忙看看吗?谢谢!

网友A:
楼主那里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不熟悉设备,我的做法是:先拍下设备的照片,方便日后查看。楼主可以试一下,改装后如果不成功,先把来原的复原,看看能不能开机,然后再处理问题

楼主:
多谢了!我是在改时,电源线不知碰到哪里,结果没法开机了。现已寄到广东一朋友那修了。

网友A:
估计弄短路了那里了,祝你的控早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