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级风不适合放模型飞机

楼主(2011-09-13):
多少级风不适合放模型飞机

网友:
2m一下3级风以上建议就别飞了 容易放风筝
高手除外

网友:
自己感觉能控制得住就行。

网友:
看飞机了。翼载大的5级左右我还敢飞。不过不是什么好玩的事了。

网友:
95元F3A,4级风还可控,就是降落容易受地面乱流影响。

网友:
3级风以上最好还是别飞。

网友:
低于台风级别都可以飞!

网友:
我飞涵道机,6级风以下还可以,超过了不行。

楼主:
上面的朋友6级风都能飞,你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看情况喽,如果你在室内飞室内机,外面刮台风都没关系

网友:
6级风都能飞

网友:
KT板机,二级风就歇了。

网友:
5-6级风,阵风7级,照飞不误。水平够了,只要不是热带风暴直击一般没啥问题,特别是风向稳定的情况下,

如果风向偏来偏去,3级分都不好飞

网友:
这种问题都要问人,也只有 SB 脑残才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