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前请一定彻底检查一下控,教训啊

楼主(2011-09-13):
每天起床都去飞上3个电,已经习惯了.
因为嫌控包不方便,于是把电池,控,工具一古脑的塞在书包里,骑车去飞场.
到了以后看了控,所有开关都在正确位置,动动油门摇杆,是好的.
PS: 用的JIVE, 油门3档都是定速(50%,65%,80%)
切熄火,通电,起飞.
开始练习自旋,鸡鸡有点偏了,修正一下.
操,怎么副翼往左打不动?  汗下来了.
逼着哥练习熄火降落不是?

切熄火,降落,终于落到草坪上鸟,没有炸.

拔电池,拿出工具开始拆控..
原来是摇杆的固定轴因为在书包里颠来颠去的松动了.导致卡住了副翼方向的那个半圆摇臂.
下次飞机起飞前一定全面检查控一遍再起飞了

网友:
这都能斗松 看来,下次我起飞前也得好好检查下。

PS:911前后就是怪事多。

网友:
  怎么最近老是说911  我倒是很平常 该怎么就怎么

网友A:
楼主把熄火降落的过程描述一下,也让新手们学习学习少炸鸡

网友B:
我每次起飞前,总要把油门熄火打开,然后两个杆都 画几个圈。试试正常不。然后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熄火降落的过程描述一下,也让新手们学习学习少炸鸡

凤凰模拟器有专门的熄火降落练习.简单说就是在空中打负螺距,让飞机下降的重力带动大桨转动,快要接地的时候打正螺距.
利用大桨的惯性带来升力.
我只在模拟器上练过,真机有过2会都是高度不高的熄火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起飞前,总要把油门熄火打开,然后两个杆都 画几个圈。试试正常不。然后才起飞。

恩.好习惯.我是大意了.油门方向的我都动了.忘记了副翼方向的,结果就

网友C:
新型眼罩推荐

盖中盖之类的瓶子两个(我8FG,用盖中盖瓶子直径刚好合适),截取下半部分瓶身作为摇杆保护盖。瓶底切两个缝,穿一根类似电池绑带的那种魔术贴捆扎带(这么长的通常属户外用品),完成。

效果很好

剩下的问题就是开关不好保护,不过小心点塞包应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起飞前,总要把油门熄火打开,然后两个杆都 画几个圈。试试正常不。然后才起飞。

除去和楼主做一样动作以外,我还会把JJ尾巴转一转,看看陀螺的补偿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工作要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起飞前,总要把油门熄火打开,然后两个杆都 画几个圈。试试正常不。然后才起飞。
除去和楼主做一样动作以外,我还会把JJ尾巴转一转,看看陀螺的补偿是否正常。

哈哈,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型眼罩推荐

盖中盖之类的瓶子两个(我8FG,用盖中盖瓶子直径刚好合适),截取下半部分瓶身作为摇杆保护盖。瓶底切两个缝,穿一根类似电池绑带的那种魔术贴捆扎带(这么长的通常属户外用品),完成。

效果很好 ...

哦,这个效果图一定很棒,奶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型眼罩推荐

盖中盖之类的瓶子两个(我8FG,用盖中盖瓶子直径刚好合适),截取下半部分瓶身作为摇杆保护盖。瓶底切两个缝,穿一根类似电池绑带的那种魔术贴捆扎带(这么长的通常属户外用品),完成。

效果很好 ...

奏是因为怕麻烦,所以才随便塞包里,专用的控包和外场箱我都有.
8过嫩的胸罩迷思确实有创意. 顶了

网友:
我也会每次起飞前都习惯性地检查摇杆、开关的

网友:
起飞前试舵是必须的。

网友:
我有过忘记切换模型,地面上秒炸,两次

网友:
控放在铝合金箱子里就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