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转子谁能做动平衡!

楼主(2011-09-13):
可以做动平衡的联系我   QQ2951741077

网友:
自己做的

网友:
轴  什么材料的

楼主:
轴是不锈钢

网友:
涡轮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2011-10-18):
1万转得动平衡啊,很少有厂家有这个设备的,听我同事说只有上海有一个。具体你再打听打听吧。

网友(2012-08-05):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9.16&user_number_id=444422095
具体你自己和老板谈下,一两百吧大概,非广告哦,我也是做涡喷玩的,之前联系了的,

网友:
找个能把主轴加速到2W转左右的电机。。用手指感觉转动,然后弄一块胶布贴上去,震动减少了的话就把对面的叶片用电摩磨掉一点。。

这样精度虽然不如专业的设备和软件高,但个人DIY的也勉强可行,如果再加个振动仪就可和专业的比拟了,振动仪便宜的才几百,和动则几万的动平衡仪比绝对适合我等。

注明该方法非本人原创,在此向发明者敬仰一下。

网友:
想知道有没有类似虚拟示波器软件的虚拟懂平衡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