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G的发射机天线只能用2dB的???

楼主(2011-09-13):
2.4G套件上的...路由器上那种6dB的能用么?

网友A:
飞梦的发射模块上的是3db的。
6db有可能不能用吧 。有点大了啊!

网友B:
好像很多可以用的,原来用frsky的自己搭配2db 5db的天线,还有7db的平板天线可选,db越高意味这天线越灵敏

网友C:
天线增益越高,指向角度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