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 遥控器操纵副翼舵时老会抖舵不知是怎么原因?

楼主(2011-09-13):
V120D01遥控器操纵副翼舵时老会抖舵怎么原因?飞机无论飞行时平放在地上拔动遥控上副翼杆时老会抖舵.飞行时抖了会整个机身在原处左右抖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难道舵机要挂了 请各位老手出来说说好吗

网友:
应该是舵机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如果想自己diy的话。这个版块里关于01的帖子很多。自己找找。

网友:
这个系列的飞机...副翼舵机难免会抖舵的...升降舵机就不会....只是.....lz的副翼舵机抖得有点厉害了吧!~

网友:
可以搜搜网上换舵机的帖子,换一个就好了,不贵

楼主:
请问是换原厂的丨还是把野鸡舵机里换上华的线路板呢

网友:
先试试:
1、检查旋转头横轴、桨夹虚位问题
2、副翼感度调低,或舵量调低点

分析:先不考虑舵机故障,无副翼系列是通过3轴电子稳定系统自动修正以达到平衡的。
虚位,会导致舵机“过头”:当3轴要修正的时候,由于虚位导致小动作成了大动作,因此3轴再次反响修正,就如钟摆一样来回的不断修正。。。。。抖舵了。

如果这方法不行,你还可以试试:
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调换,如果OK,证明舵机不行!换吧!

楼主:
桨夹虚位我新换了o圈.副翼感度调低又调了半圈舵机抖舵现象还有真不会副翼舵机挂了  我看坛里的原装v120d01还是4#3改v120d01都有副翼舵机抖舵现象而且问了浙商说副翼舵机热卖而涨价比尾舵机还贵而升降舵机无人问津 (因为升降舵机是短线舵机,副翼舵机是长线舵机.线长一点点要贵5元 比尾舵机还贵3元)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好像一个爹妈生的怎么一个这么容易挂一个又那么坚挺呢,无论炸机还是飞行两舵机应该受力一样的呀为什么副翼舵机这么红颜薄命啊  请老鸟们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副翼舵机这么脆弱 有什么办法结决?让我们菜鸟们减少点花在配件上的大米

网友:
自己重接线试试。多动手,死不了人的。
没试过找不出原因啊。

网友:
舵机可以修!

楼主:
秋之风铃请问怎么修啊我把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调换了有时副翼舵机还会抖

网友:
拆开喷那种淘宝上买的精密仪器清洗剂即可!16块钱左右一瓶的!

喷完转动2下电位器杆  等干了后装回去,能好很多,但是过些日子还会抖。到时再这样处理一下又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