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今天试飞GT2011标准版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9-13):
GT2011标准版买来近一个月,总算装好了。今天下午试飞,出现以下两个问题:
1、甩不高,原来我甩过阿波罗也不高,当时认为是飞机本身的问题,可今天也甩不高。轻轻出手明显比原来的飞机高,但用力甩和原来的差不多高(十五米至二十米左右)。
2、出手时垂尾明显颤动。
求助老鸟们帮着诊断,谢谢诶!

网友A:
应该是综合原因造成的
首先肯能是安装精度不够 舵面有间隙 从而出现高速出手产生舵面震动
不过LZ说的尾管颤动 遇见比较少 出手时尾管受横向力 弯是肯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我的尾管没有颤动,就是垂尾颤动。

网友B:
就是甩不高飞,30米差不多极限了,木头DLG的机翼出手时你甚至能听到"砰"一声,因为机翼从扭曲态到释放态瞬间释放,此外副翼实在太软,振颤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