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两重天——先定钉+后惨炸

楼主(2011-09-13):
前几天折腾四轴,始终不给力,正好aq升级完回来了,就立马把悟空拆下来,把四轴留给aq来玩;从中午开始装机到下午四点,室内调试感度试飞了两块电池,四个都加到130%完成了测试,感觉很稳了,就驱车到模友家和大家碰面一起出发去外场爽飞。

楼主:
到了飞厂后,心语首先爽飞了他的涵道,该我了,插电,等自检,一会儿就没有红灯闪了,GPS模式下卫星信号真是好啊;油门轻推,到中点左右,平稳起飞,好稳啊,继续推油门,到5米左右高度悬停,看着动都不动,脱控吧。。。还不动,不要太稳了吧,算了,吧控放到地上,几个人吹起牛来了,没事看一眼,还不动,不理它,继续吹牛

楼主:
今天外场不错,偶尔阵阵微风,风力比较小,在风稍微大点的时候,六轴明显可以看到有自己迎风侧倾的感觉,位置几乎没有怎么动;看看差不多6分钟左右了吧,还是没啥情况,收油降落。终于让我感受到定钉的感觉,开心啊

楼主:
满场一片羡慕,开心!心语继续涵道,回来后,我换了块电池,继续定钉,一朋友说,看看飞高点如何?想想也有道理,推油门吧,垂直电梯啊,几乎一条直线上升了

楼主:
大概30m左右吧,不敢再加油门了,收点油门,继续定钉!前后左右都试了下,反应敏捷,说停就停,很给力了,看看感觉有些高了,心里没底啊,收油门下降吧

楼主:
降落了一点,感觉好慢啊,于是油门多收点,还是慢,再收。。。。一不小心给收到底了。。。停转。。。吓了一跳,把这事儿给忘了,悟空会熄火的,以前玩aq不会啊,还好重启成功,几乎没有怎么降落高度,缓口气先

楼主:
有时候往往一念之差,事情就是天壤之别,如果这时候我稳稳降落,也就没啥问题了,忍不住想做下测试员,刚才熄火了能重启,要不要再试下呢?忘了悟空是自己花钱买的,不是公司的,悲剧啊!慢慢是收油,直至熄火,下降了点高度,一看停转了,推油门吧,,咦,怎么还不转?再推,还不转,开始翻跟头了,推到顶也不转啊,继续翻跟头,快速收到底,再推,还不转,于是头脑都空白了,亲眼见证了地心引力的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干嘛一直翻跟头呢?“啪嗒”,终于着地了,半侧面着地,一根管子弯了,断了三根将,弯了两根轴,一根给敲进去了,子弹头损坏四个;GPS碳杆断了;万幸的是飞控和IMU都藏在悟空安装板下面,逃过一劫,仅仅是GPS表面有点刮花了,中心板是前面测试板材的时候垃圾板子雕刻的,裂了,直接受力的悟空安装板是国产好板雕刻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来以后做机架一定要用好板,最起码要国产高价的好板,能用进口的最好,再高级了就是全碳板了

网友:
我太急了,刚才还没看完,算烦LZ快点发呀

网友:
什么情况

楼主:
炸鸡啊,今晚有的忙了,换电机轴,换管,换中心板。。。反正为明天爽飞和定钉继续努力了

网友:
研究就会有代价的~~~~

楼主:
给大疆提一个小建议如何?我玩KK,MK,AQ都是插电不启动的,要尾舵右打几秒后电机启动,在飞行过程中都不会熄火,只有把尾舵向左打死几秒才熄火,悟空可否改进呢?空中熄火好可怕啊,推油门不重启,谁也没办法救啊,还好是测试机,电机是便宜的XXD2212,如果是蝎子,加上一堆的航拍器材,那一定悲剧到底了。。。现在还没有测试飞控,千万千万不要出问题啊,不知道大疆测试工程师们有没有做过空中熄火的测试呢?希望全部是成功的,如果一次不成功就悲剧了。。。

楼主:
说说配置吧:
xxd 2212 kv1000
好盈飞腾 18a
国产1045正反桨
3s 30c 2200mah电池
自制单向折叠六轴机架

起飞重量大约1350g左右吧

希望大家以后都别做危险动作了,牢记安全第一,毕竟飞控是自己花钱买的。。。炸不起啊,如果是KK那就随便玩吧,哈哈
早知道这样也会炸鸡,我肯定会把悟空飞到旁边的草坪上了,这样也不会和水泥路面亲密接触啊,也怪悟空,干嘛定钉定的这么稳了?都快炸鸡了,还有风,还是定在一条垂直线上,怎么都不飘下呢?就差几米啊,差点就可以炸到草地上了,看来有时候定的太稳也是坏事,郁闷下!

网友A:
打死尾舵熄火这个可千万不能有,油门到底不熄火这个到可以,但是通过什么判断已经落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死尾舵熄火这个可千万不能有,油门到底不熄火这个到可以,那但是通过什么判断已经落地了呢?

那要不加个熄火开关吧,和直升机一样,插电时和降落稳定后直接定在熄火位置,也不怕他突然转动,毕竟玩悟空的不会只是用4通的遥控器吧,加个通道应该是小意思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严重。不知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会这样做。

楼主:
哎,先不说了,本以为买来悟空就是买了保险,没想到这样也会炸鸡,郁闷,重新整机器去,再也不敢在空中把油门打到底了,就怕万一玩开心给忘了咋办?

楼主:
确认下,电池还有电,不是电池的问题;
电调也是默认设置,买回来就校准了下,别的动没有动
控是FUTABA T6 EXHP,前面飞的好好的,应该也没有问题,一会儿用aq加小四轴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先不说了,本以为买来悟空就是买了保险,没想到这样也会炸鸡,郁闷,重新整机器去,再也不敢在空中把油门打到底了,就怕万一玩开心给忘了咋办?

悟空用户记得买金箍棒哟!

楼主:
刚试飞了aq小四轴,没问题,室内也挺稳的,证明遥控器没问题

网友B:
wkm 在自稳和GPS模式下,不适合做大动作的,飞控有限制的,要快速上升下降,要切到手动模式~这个比较适合飞特技
油门别收太低了~呵呵~慢点就慢点,心态要好~呵呵 wkm本来就是飞稳定悬停和航线为主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的有点糊涂,不是飞的aq吗?怎么又悟空了?

楼主:
aq是晚上回家后在家里试飞的,主要是来检测看看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还有飞控和遥控是好盈的 3A UBEC供电的,是正品,,应该可以排除这个问题,因为炸鸡后看飞控还有电的,那个LED等还是在亮着,但是现在忘了是显示什么状态,应该还是满卫星的

网友D:
急加速的时候电源可能会有问题,这几天DJI应该会有电源管理模块出来,到时候再试试

网友E:
恐怖的啊!不知道dji的技术员如何改进?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F:
;类似的情况我也尝试过,非常危险 大疆的飞控下降很慢,在有风时下降还会被风吹的升高。这种情况一般都会选择再收油门,由于专心看飞行姿态 就没注意油门是否到底,突然停转造成炸机,希望大疆重视此事,给予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