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如何切除20mm厚的材料?

楼主(2011-09-13):
最近在试雕20mm厚的亚克力,最后的切割成了难题。
雕刻刀肯定是不能完成胜任的,一般的铣刀深度也不太够,难道需要用加长铣刀么?
各位师父用的是什么办法?
如果实在不行,我只能上云石切割机了

网友A:
键槽铣刀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刀
用4MM的 双刃铣刀长的

楼主:
原帖由
177_kilo
于 2011-9-13 20:58 发表
用4MM的 双刃铣刀长的
切出来边缘光滑么?

网友C:
20的刃长不算长,光滑与否还看你的机器和刀路策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林大夫也来啦
亚克力一般每层下刀多少合适?转速是快点合适还是慢点合适?用的是整兵兄的机子

网友D:
那得上大刀

网友B:
刀
我们公司的雕刻机 用4MM到30MM刃 一刀下 逆铣

网友E:
我最厚一刀切过30mm的,用4mm米双刃刀,速度比较慢,切出来后火焰抛光,效果很好,晶莹剔透。忘说了,用的是2.2kw的主轴,转速18000转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机器也是2.2KW的,双刃刀是切亚克力专用的么?

网友F:
去广告材料店里买一把3.175X22的柱刀,一次下刀切割,速度300,转速调至最高。逆时针走刀,

网友G(2011-11-28):
孔定位,正反面加工,每面铣1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