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5.8G图传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我没有平板也没有定向天线。。
只想搞搞短距离FPV
各位,我该用什么线来做个小天线呢?有人说搞长度是16mm的普通导线就行。是这样吗?
用的是5.8G 200mw图传

5.8G波长为517mm.那么可以用517mm除以32 得到16.1mm.就是天线的长度吧

网友:
去市场买一条天线不就得了吗~

网友:
普通导线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用什么线呢?天线不需要接地,就没必要搞馈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市场找不到卖的,到淘宝专买2根小天线就没必要了吧。

楼主:
人才啊。人才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