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了个天七 有两个疑问请老鸟们帮解答呀

楼主(2011-09-13):
1、k4开关只有一个档位么?

2、新控是不是先要对码呀,我可以先插电脑玩模拟不?因为还没买机机!

网友:
1 就是1个档位
2 要对码 可以玩模拟 下 载G3.5 G4我没试过应该可以玩。设置方法和T6A一样 百度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是两档的,要在混控里设的,没有机子可以模拟的,飞直机要把十字盘设置成普通

网友:
标题

哇噻。楼主和我名字一样??我姓xiang,名pingrong.网名通常取xprong.刚看到你的名字。脑袋都当机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k4开关不就是坏得了?拨上来它自己会弹回去

2楼说的只有1个档位还能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握握手先

我姓rong 名xiaoping哦!和你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k4开关只有一个档位么?

2、新控是不是先要对码呀,我可以先插电脑玩模拟不?因为还没买机机!

您好:
            1、K4是教练开关,自带复位的,是能够回弹回去的,
            2、控出厂的时候是已经对好码的,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再对码的,我们的控都是可以连接电脑玩模拟器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及时,就这服务态度,值得一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沙发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关没有坏,我新买的天7也是和你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呀

网友:
天七好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