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能救吗

楼主(2011-09-13):
失踪几十天的飞机回来了但
电池
还接电调上 电池过放能救吗

网友A:
充1下电看看就是了

网友B:
冰箱速冻大法

网友C:
没戏,电池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网友D:
用榔头砸几下

网友E:
失而复得还在乎电池这点损失干什么

网友F:
看电池电压还有多少?用简易充试试,看人品

网友G:
还有电压就因该还行,试试,过放了以后很多能冲上电也是高自放电,要是能冲上电放一天不怎么掉电就应该还行。

网友H:
如果每节多有有电压,只要是0.1v都好,用UNA6充电器就一定能救。我试过,救回来了。

网友I:
冰箱冰一下?微波炉热一下
出事不管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