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 安装探索完整篇

楼主(2011-09-13):
AHRS  安装探索完整篇

楼主:
感觉海绵还不够软

网友:
这样并不科学
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吊在一个不停震动的盒子里(震幅不大但震频比较高)。要想保持身体不震荡,是只用腿接触地面好呢,还是手也扶住天花板好?
我觉得接触面越小,受到影响越小。但又必须要起到固定作用。在保持固定AHRS的同时适度的减少接触面积才是正确的做法。

楼主:
现在就是海绵吊天花板上

网友:
楼主做个对比试验吧。。。。不同的安装方法,都上电试一下,电机上装上断桨桨根,造成不平衡,制造震动。。。然后给相同的油门量,在X Center的AHRS里看波形。。。贴上来对比下。。。

网友:
呵呵,这个有悖基本物理知识啊……一个物体离震源的垂直距离越远,振幅越大,频率越低。联系实际,想想地震的时候,越高的楼晃得越厉害就知道了,所以吊在天花板上的振幅肯定超过在地板的振幅,呵呵,最好的方法降低ahrs高度,然后用中等密度海绵滤掉高频(密度越高,滤频越少但越稳固,越低则反之,所以需要合适密度的海绵,这个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所以能与电机座安装在同一水平面上是最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有悖基本物理知识啊……一个物体离震源的垂直距离越远,振幅越大,频率越低。联系实际,想想地震的时候,越高的楼晃得越厉害就知道了,所以吊在天花板上的振幅肯定超过在地板的振幅,呵呵,最好的方法降低ahrs高度,然后用中等密度海绵滤掉高频(密度越高,滤频越少但越稳固,越低则反之,所以需要合适密度的海绵,这个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所以能与电机座安装在同一水平面上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假设有问题, 吊天花板上是柔性连接 不是刚性 你要的是他震动少

天花板上的振幅肯定超过在地板的振幅---------- 但空间绝对位置可能是天花板上吊着的位移少震动少,你的参照物有问题。

网友:
楼主,不足的地方改进就是了,何必死咬着不放。
假设问题?参照物问题?这都是找不到理由的理由吧?
什么叫假设问题?什么叫参照物问题?物理定律放在那,由不得闪烁其词,偷换概念,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想错了  还有啥好讲的  本来就是上下2个 海绵 上吊下拖。

如果你认为就底下1个好你装就是了,自己拿监视软件看震动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想错了  还有啥好讲的  本来就是上下2个 海绵 上吊下拖。

如果你认为就底下1个好你装就是了,自己拿监视软件看震动去。

信楼主,得永生。。。。我要看楼主安装方法的对比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