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很多人还在纠结425能不能暴力3D的问题 我来解答。。

楼主(2011-09-13):
回答 425是可以暴力3D的
1. 425要暴力3D 要尽可能的解决前面两个舵机三角摇臂这块的变形问题 解决办法 加铝板加固整个三角区域防止机身变形详情请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5230&;highlight=%C9%A8%B3%DD
2. 把425单向齿轮的 四个固定螺丝稍稍放松一些  这样可以防止在机身变形的情况下轴承和轴承座的摩擦产生高温
3. 这次在上海模型展展会遇到泰世的阿阳 他说用油机使用的甲醇燃料喷在单向齿轮上 待甲醇蒸发后 会残留一层合成润滑油 使用此法单向轴承的温度能降低许多 防止扫齿

方法3飞425的模友可以做一次前后的对比 用手磨一下单向轴承齿轮就知道了 效果非常显著目前用以上方法 425已经3D  30多个起落 每次下来都会习惯性的摸一下单向齿 在也没有发生过高温 以及扫齿 主齿轮用的是61T副厂 深灰色的

楼主:
顺便 沙发的说一下  目前我飞425塑胶版  用的是小舵机  510一个级别的  用2块2200毫安 3S电池串联飞  这样整台飞机 起飞重量(含电池)只有1900克 左右  比大舵机2600毫安6S 起飞重量减轻了150克左右  虽然用450电池两块串会稍稍损失一些动力 但是千万不要忽视了 这150克得重量  对于这个级别的飞机减少150克 天壤之别。。。
3D 油门100% 一条直线 飞行时间3分钟  下来电压3.75-3.8之间

网友:
分析得很厉害啊

网友:
就是马达座的CNC加强不知道哪里有的买~~~

网友:
经常上油 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喷甲醇要试试

网友A:
请问是拆开喷在内侧滚针还是装机时候喷在外面?谢谢解答啊

网友:
换机吧,这样多不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拆开喷在内侧滚针还是装机时候喷在外面?谢谢解答啊

应该是外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拆开喷在内侧滚针还是装机时候喷在外面?谢谢解答啊

喷在外面  即可。。。

网友:
方法3早就开始使用了,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A:
不是说燃料会腐蚀塑料么

网友(2011-10-16):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燃料会腐蚀塑料么
油机的油箱还是塑料的呢

网友:
该什么机子就飞什么动作,整得这跟强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