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当主轴动力试验

楼主(2011-09-13):
最近迷上无刷了。买了个二手垃圾无刷电机,弄个电动车驱动器,试验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电机太小

网友:
好多的电线,头晕

网友:
贱熊现在开始玩这些???

网友:
无刷哪里买的?帮忙给个链接

网友:
能上这么高的转速?真不错,咨询下楼主我有个300W伺服能这样接吗?谢谢

网友:
关注....功率有多大??

楼主:
功率多大不清楚 耗电在满负载时  50v  10a以上,假设不考虑电机温度

网友:
电机轴绞上毛巾就危险了。

网友:
无刷电机作动力。我得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上次看到一个 57步进一样的大小的无刷电机

长度 100MM左右,功率意然也有 180W

还能与直流一样的变速,最高3000转

还真是有这个想法了

但不知。它长时间转动,是不是发热利害。因为没有看到风扇

也没有听到工作时的具体噪声

楼主一定对此,已作了一定的了解

你说说

楼主:
楼上所说的在3000转得时候180w的话 肯定不会热的,我这个是超速运转了,比较热,但是尾巴加上风扇的话,肯定没问题了。毕竟无刷的寿命比有刷的高,而且自行车驱动,才30-100元。
关键是过载能力强,在50v的时候 电流10a,一般小雕刻机用不了这个能量。
噪音在3000转时,很小。1w转的时候,和38电机类似

网友:
哪里买的

楼主:
电机是淘宝,驱动是本地,60元。具体地址自己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所说的在3000转得时候180w的话 肯定不会热的,我这个是超速运转了,比较热,但是尾巴加上风扇的话,肯定没问题了。毕竟无刷的寿命比有刷的高,而且自行车驱动,才30-100元。
关键是过载能力强,在50v的时候 电流 ...

也就是用无刷电机,替换原来的三想电机。驱动0618是可能的了。
太好了。就是一下子,从原来的大电机,变成了。这么一个小不点。
有点怪怪的。
你说的驱动是通用的啊。
如可以我把其它的CJM 250 与 7025的铣床电机也换了。能小则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