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KM起飞后总是向右漂,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1-09-13):
我的悟空配的是x450p的机架,郎宇2212 880KV的电机,好盈30a电调,apc12*3.8桨,飞起来总是慢慢向右漂,用sub或者微调向左调几度好了就暂时不漂了,可是把四轴关了再开就又都自动归零了。飞控只要开机不管遥控遥控器微调位置在那里总是自动归中!
电调也都又从新校准了油门!参调软件里能调的都调了,还是不行!总是向右偏
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左右电机换一个试试

楼主:
电机对换过了,电调也对换过了,还是不行!
有什么方法不用总是开机后从新调整微调?能让飞控记住调好的那个点可以吗?或者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是自稳模式还是GPS模式,如果是自稳 模式下缓慢向一边漂是正常的,GPS下应该不会漂

网友:
仔细检查你的imu我怀疑安装的时候有点右高左低了!

网友:
是姿态模式么?姿态模式就有飘的现象!

楼主:
是姿态模式,imu不存在装歪斜
我觉得能调整的更好为什么要让它慢慢的漂呢?要是能让飞控记住遥控已微调整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用什么遥控器?JR遥控器会有点中位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10c

网友:
调微调对于飞控来说就是你一直给予了一个微小的杆量,所以是没用的
姿态模式下没有GPS的干预,多多少少是会有些飘的,但是正常情况下只需要极少的修正就可以保持稳定的悬停了

网友:
姿态模式漂比较正常,姿态模式是控制IMU的水平角度,而不是机架的,所以您可以微调一下IMU的安装,向哪一侧漂,则加高IMU的另外一侧。例如在对应位置下面多贴一层双面胶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是电机安装的问题,原来我的也飘,如果向右飘就把右边的电机的安装角向左倾斜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03):
留个记号测试。

网友:
换个遥控器试试,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个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2013-04-25):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各位

楼主试过后效果如何?

网友:
有个功能叫IMU校准,纯属娱乐!

网友:
基本感度里的方向感度设置一个远程调参X2用遥控器的旋钮来调整到合适的感度,等飞的可以了就连接电脑写入这个感度到飞控上,这样是最直接的方式,如果这样还是不能解决就要看下你的电调和电机的同步有没有校准好,建议用自己做一个1拖4的线来同步校准电调形成,这样可以让你的飞机更加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