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即将正式服役的战机

楼主(2011-09-13):
经过多日的调试改造,40改已经成功通过试飞,各项指标表现优异。
动力组:好赢40A+郎宇2814 KV1100+仿APC1260桨
伺服器:HD标准舵机*3
任务外设:钢铁侠2升降平台系统
                  SONY 650线 CCD板机
                  韩国进口2.8mm镜头
                  D1画质微型DVR

视频明日奉上,敬请期待。

网友:
8错,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A:
先来个视频看看你的摄像头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来个视频看看你的摄像头咋样

Q上给你看就好了

网友:
我来也,顶到你飞上天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上给你看就好了
谢谢啊 看到了效果不错  万全可以夜航玩了呵呵

网友:
顶一个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B:
摄像头在下面基本不保。SONY 650线 CCD板机  价钱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在下面基本不保。SONY 650线 CCD板机  价钱不便宜。

非常感谢您的善意提醒,不过强度及结构已经得到验证,完全可以保护到650CCD。

网友B:
我至少有二个,一个是下来的时候冲着了(起落架会腿软的)一个是机机下水了,就摄像头坏。我的载机是天行者1680.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至少有二个,一个是下来的时候冲着了(起落架会腿软的)一个是机机下水了,就摄像头坏。我的载机是天行者1680.

天行者这个就真不好说了,我改造40机无非也是嫌弃天行者的结果,至少目前看来,天行者没有一样参数性能是可以接近40改的。

网友:
我也有此想法,只是不敢前拉的。改过一个腰推的水机,效果不理想问题都是速度太快,滑翔能力不够。

网友:
这种螺旋桨 效率不理想 建议楼主换 20元的JXF 木电动桨 要好很多 国产塑料桨X品不行

网友:
轻木的装油机好飞,改电我觉的不好飞,我摔烂两架了

网友:
不建议用前桨的飞机.我装gopro上去.拍出来的相片是有小变形的.没办法..gopro只好180度转..呵呵.还是采用背推桨的飞机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