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装g3.5不能用?

楼主(2011-09-14):
电脑装了WIN7后,装G3.5不能运行。以前XP是正常的。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A:
64位的很麻烦,32位的没问题

网友B:
我也是64位win7啊,G3.5 G4 都可以玩

网友C:
我也是的装G3G4都装不上去
叫本地的模友装也装不上去,不知道什么问题,哪位大哥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呀

网友D:
不会吧,G3.5 不能装在 Win7? 32位也不行吗?

网友E(2011-10-17):
不能运行?不会吧?
PS:楼主头像不错。。

网友F:
根据实践 部分电脑系统有问题 导致G4 凤凰 不能玩 重新安装个系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