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VE 80 HV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14):
我按说明书校准油门、选设置1、选设置11,在0螺矩时保持转速一段时间。在normal模式下,0,45,45,45,45油门曲线下启动,感觉转速稳定后推杆起飞,会感觉到明显的转速降低后又稳定。请大家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我没有测量转速。

网友A:
德国KONTRONIK讨论
加入來啦:loveliness:

网友B:
不用起飞,就用0螺距 用IDLE转油门随便一条直线 比如50 50 50 50 50

网友C:
用模式4也要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