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水机电调用704硅胶防水后 还用加散热片吗?

楼主(2011-09-14):
请教各位:水机电调用704硅胶防水后 还用加散热片吗?

网友A:
废话,不加散热片怎么散热啊。

网友B:
我的没有加,是直接放在螺旋桨后面给风吹着!减重!散热还很好!
北极星和DIY的KT海风,都是后置引擎,电调就固定在垂直尾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