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各位大侠我的滑翔机火凤凰1372飞不起机头老是朝下请帮助!谢谢!

楼主(2011-09-14):
我采取了以下措施:1.将机头配重取消 2.将电池尽量往后放 3.将配重放在后面 结果还是机头朝下根本飞不起来恳请各位帮助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要么桨装反了,要么升降舵装反了,这架飞机随便扔就起来了

网友:
估计是推力线的问题。把电机推力线改下。

网友:
重心不要改,应该在哪里还是在哪里,不然很难飞。起飞的时候使劲大仰角往上抛,这个飞机推力线在机身之上有很大的低头力矩,所以起飞的时候不能平抛。飞起来速度上去了就好了,这个飞机还是很好飞的。舵量记得设大点!

网友:
百分之六十油门水平稍上抛出再全油同时打升降 重心要准确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去试试

网友A(2012-11-04):
我的加油门会抬头,跟你的刚好相反,求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加油门会抬头,跟你的刚好相反,求解 ~

原因找的了,
电机松脱,导致电机的角度不对,
已经重新固定,现正爽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