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一个0.75Kw三相报废电机,能修吗?

楼主(2011-09-14):
电机扔在室外风吹雨淋两三年,我捡回来一量,绕组与外壳有短路,自己能修不?
风扇罩锈透了,螺丝也锈住了,打不开,昨天滴了机油,今天晚上再去试试看能不能打开。

如果自己修不了,送修的话,一般要多少钱?

网友A:
这电机还是打开看一下才能定,看电机线圈是烧了几匝还是整个线圈都烧了!烧几匝线圈的话,修理就花不了几个钱,线圈全换的话得百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还是打开看一下才能定,看电机线圈是烧了几匝还是整个线圈都烧了!烧几匝线圈的话,修理就花不了几个钱,线圈全换的话得百元左右吧!

百元左右还好,再多不如买个旧的了,听说绕组重绕后比较容易烧?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条不等式是成立的
二手电机钱<修电机+卖废品

硅钢片如有热过是很容易再烧的.

楼主:
没找到有烧掉的痕迹,该如何下手维修呢?修好可值个两百块钱了。

一面

另一面

转子

转子这么小,搞个外转无刷,差不多转子大小的,是不是力矩也差不多?这个可是0.75KW的。

网友:
皮鞋该擦了

网友:
拆了卖铁,卖铜。包赚不赔。捡两个或许就差不多够买个无刷的了。

网友:
打开接线合看看是不是有铁锈与外壳连通。

网友:
烘干可用,短路点好查!

网友:
先烘干后,再量一量,如果还不通过500V的耐压,你把接线端给拆开,光留着线测测试试

网友:
电机不错啊!应该没啥大问题!三相电机应有三个绕组,你把电机接线盒打开看看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然后把接点打开,单独测三个绕组,看是那个绕组有匝间短路,像你目前这种情况,电机应没啥大问题,自己就能修好!自己修修吧,就当练手了!

楼主:
打开后在窗口晾了一下午,睌上又去量了下,三个绕组在2M档对外壳阻值都在1.8M,应该算正常吧?可能是露天放久进水受潮了。

楼主:
不对,绕组是星形接法,一个1.8m,其他两个也肯定是差不多值,明天再去断开了量下。

网友:
这个电机是三相4极1440转的电机老是老了一点点但比新货强多了!先用W用表的1R档量一下电源那3条线的电阻看看阻值一样不?如果一样的话再找个200W的电灯放电机定子里面通电3到5小时(是电灯通电不是电机通电!外边用布等东东包一下保温,还有要有人看着)之后用10K或100K档量一下对地电阻>2M欧的话一般是OK的了

楼主:
晾了一天,今天中午再去量了一下,每个绕组直流电阻在9欧左右,对地电阻用2M档已量不出阻值了,看来电机没问题,就是受潮了。

网友:
大灯泡伺候,缓慢的烘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