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控调乱了,救命

楼主(2011-09-14):
改7MM尾电机,本来是调电压,结果不小心把控调成油门打到60%尾电机才转,晕了
那里调错了,有恢复初始设置吗?

网友:
这个控有这么高级吗?
是不是尾舵量调小了

网友A:
好像是 连续三次按背面的那个黑色按钮就归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 连续三次按背面的那个黑色按钮就归零了。

搞定,原来工程模式之后还有拭服器模式

网友:
多看老帖子哈。

网友:
怎么搞定的啊?悔不该进伺服器模式的请教下调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