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记录成长过程

楼主(2011-09-14):
其实是在8月份买的华科尔cb100,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飞机比较好看,就买了半套,控当时在群里边收的2603二手的控,和大部分预想的一样,各种炸机。。。。先后坏了尾管(换了不锈钢管),尾电机(其实没有坏,就是马达线和电机连接的部分不好焊阿斯顿f接),坏了一副主浆,但是还是不会悬停。。。起飞向一侧偏移,后来放了一段时间,返厂!华科尔的售后还成,态度挺客气的,最后问题解决了,其实就是主轴弯了,换了一根就好了,现在飞机邮回来,新问题又出现了,明显是升力不足,怀疑是电池过放了,电池正在路上,稍后再试试,现在天天潜水看前辈的帖子,感觉不上模拟器,什么飞机都会很难,于是果断买了sm600,模拟器先联系一下在上真机。
飞机飞不起来的原因已经找到,问题初步解决了,电池和飞机的连接线那里导线绝缘皮露里边的金属丝了,导致导线和脚架(金属)连接到一起,使电阻较大飞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6通控上边有个油门大小限制开关,把这个开关关闭就可以了。。。
2011.9.14晚,小炸归来,飞了三个电,在一个大的场地练习悬停,感觉比在家练习强很多,稍微有点舵机的感觉了,理解了锁尾的含义和陀螺仪的工作感觉,最后一块电的时候大浆扫地,碎了一个茬,进零件中~~~~
收集一些前辈的帖子备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4159&highlight=cb100,这个尾部碳管很霸道,准备买些试一下,但是这个碳管貌似直径大了一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2652&highlight=cb100,尾桨用4#3的没用过,不过可以把电池改成魔术贴纸那样,就不怕电池架再坏了,今天用旧的脚架尝试一下
2011.9.19晚,大浆尾桨主轴都到货了,兴奋!飞了两个电成功对尾,cb100第一次能悬停一会真是不容易啊!得益于这几天一直再联系g4模拟器,看来模拟器入的是正确的,强烈推荐大家买一个! 但是问题还是出现了一个,我手头有5块电池,每一个电池的重心都是不同的,每块电池都需要重新定位,手感都是不同的!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另外入手了一个4g6s,大家对这个机子感觉如何?过几天四面通过了之后就开始折腾六通了,先上点零件,看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伞齿,这机一共3个,先被几个看看是不是耐炸,十一准备找个地方和老婆去折腾去~~~~~
十一快要过去了,也没有怎么出去飞,手头cb100还是处于三面的状态,对做还可以,对右一般般,没有想象中的好联系,4g6s目前是调机状态,第一次接触6通感觉比四通的南多了,无副翼控制起来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机整体太灵活了,这东西天天占绝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哎中毒太深了。。。

4g6s刚调整好

4g6s刚调整好

网友:
我就是用CB100入魔的。
不过,我飞的比较小心,只坏过尾桨/脚架和头罩。

网友:
恭喜入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器飞过能好一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顶一下。 共同进步

楼主:
现在对4通的感觉就是,利用两个方向的舵机来维持平衡,舵机舵量大些的时候会掉些高度的!又开始买配件了,哎!学生穷呀

网友:
你是那个群的哪个

楼主:
额。。。?怎么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尔滨 david

楼主:
四面之后就开始折腾4g6s了,大家对着机子感觉怎么样

楼主:
另问一下三轴和非三轴飞机起来差别谢谢~

网友(2011-10-31):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后来发现自己很傻,比自己晚注册的ID都大将了,于是就把这段话写到记事本里,每次回帖就复制一下。 不仅能提高自己活跃度, 还能帮LZ顶帖

网友:
我们都在跟你一起进步

网友:
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