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冰大的帖子,450电机顺利拆开。同时出现问题。帮忙啊!

楼主(2011-09-14):
电机打开了。有几个问题同时出现:
1.线圈上的轴承咋取下来。暴力担心伤到漆包线。
2.外壳里面我用黑色笔圈住的是啥子东西?
3.原来以为电机的主轴磨损了。打开后好像还好。(轴承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判断这个还可以继续使用呢?
   最后感慨一下,买了原装主轴套装。搞了好久也没装回去。折腾啊!技术不行,总怀疑设备不好。心态啊!

楼主:
补充一下:马达是YT450M的。
谢各位了!

网友:
1.有个帖子说的很清楚,楼主自己找一下。
2.似乎是磁钢碎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呵呵...
3.把轴穿过轴承,用手转动轴,感觉一下是否顺滑、间隙是否正常。

网友:
黑圈圈起的,貌似是粘磁钢的胶,顺便配平的。电机里都这样,扣了动平衡就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着也像胶。差点让我扣下来

网友:
1, 我是这么干的: 用手拿住定子, 捅个废200主轴进去, 斜着顶住轴承, 用锤子敲, 这样定子不会受伤
2, 平衡转子用的, 不用理
3, 你这个还行, 下次把我的磨得比较惨的轴发个图上来

装回去的时候的注意事项还是那些, 大家都有提的, 轴承胶要适量, 千万不要搞到轴承里面

最好不要用锤子敲, 弄个台钳静压回去比较好, 我上次用敲的结果转子外壳跟底座脱开了-_-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