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1/6豹子的履带

楼主(2011-09-14):
只看大图
先将就着看看

网友A:
下血本开模?看看市场如何,量产有望了。
铸铝做大比例的不懂耐用不。

网友B:
关注一下,材质是铝,还是其他?
如果有1/16虎1初虎就好了
Jack

网友C:
我想要1:8或者1:16的M1A2或者豹2A6的履带!
二战时期的不想搞了!

网友D:
胖瓜!我抓到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对耐用。
这个是420不锈钢的。
刚才往地上摔了一下,诱导齿也只是有点点几乎看不出来的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SB现在在新科动漫论坛落脚了。不少人都在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420不锈钢的,过两天我的主动轮到了就要做200块。

网友F:
机械加工的420系(420J1和420J2l两种牌号)“刃具级”马氏体不锈钢材质,HRC50的硬度及其金属光泽,多为进口级不锈钢,一般很少使用,国内也很少生产!价格相对高。貌似这个就不是了!弱弱的说一句:铝的!
至于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 看金属光泽就信了!
如果LZ真要不锈钢来做履带的话,材料硬度还真要在保证在50以上,类似这种型号 420马氏体钢,是最理想的不锈钢材料了。可以做的非常更光亮,但是加工难度更大。
304-306-316耐腐蚀性好,但很难通过加工硬化。而且,硬度大多在只能HRC35以下,廉价的201不锈钢硬度也就在HRC=3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硬度应该没有到HRC50,厂家说退火整形过,而且因为主体比较薄(很多地方只有2mm厚),淬火的话可能会变形,所以也没硬化。
我在砂轮上磨过(发过来的样品还有浇铸的水口,想把它磨掉,结果磨了一会放弃了),有火花,又用磁铁试了一下,有磁性,以上说明是不锈钢,至于是不是420,还是厂家用2系列来忽悠我,我想至少这5块样品还不至于吧。
又用飞鹰刀片划了几下,有些打滑,但能留下一些痕迹。再在304钢板上划了几下,可以划动并留下明显的划痕。
明天可以把那块磨过的磨痕照出来给你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呵呵,看到你的回复了,我也在来回复两句。在这里仅此和你交流沟通。就像你说的除非是厂家忽悠你,一般来说420牌号的不锈钢,厂家一般不会拿出来给你做履带材料,一是价格更高,材料不广泛,二是主要用于外科手术刀和不锈钢特种刀具,标准的硬度确实有HRC50。
“厂家说退火整形过”这个倒是有点可能,还好厂家说话有谱气,没有开:“黄腔”。淬火提高硬度对于不锈钢几乎不适用,所以,硬度是多少基本在加工前后变化不大。
“又用磁铁试了一下,有磁性”恰恰420牌号的不锈钢具有磁性,因为是马氏体的。不是所有不锈钢就没有磁性。
”砂轮上磨过有火花“对于大多数普通不锈钢来说只有一般的火花,420在高速旋磨的时候是有”三叉一点“的钢花现象!硬度稍次于45钢
综合起来看,个人认为,尽管很多性质相像。但是由于材料限制和加工难易程度,还是判定非420不锈钢,或许316吧,再者硬质铝合金!这几节履带,我也仔仔细细看了几遍,始终金属光泽和不锈钢的光泽纹理区别很大。如果LZ是花钱做的,不妨公布一下单节加工成本?

网友F:
这履带节再次看看,做工还不错!如果便宜,你就赚了 啊

网友G:
摸摸胖瓜~

网友H:
 能人,能做出履带的人就是能人、高人 ,可否告知成本?单节的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开模费是4500,先交了2300,等我确认后再交剩下的。单块的价还没报给我,不过估计在10元左右一节。
那个,4系马氏体不锈钢是可以淬火硬化的吧。
我还想着看看能不能拿两块淬火试一下。看有多大程度的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图是我画的,但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加工手段。

单节大概10元左右,要等厂家报价。

重量是136克/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模费是4500,先交了2300,等我确认后再交剩下的。单块的价还没报给我,不过估计在10元左右一节
当时我也和你同样,准备用45钢做1;8虎一履带(不是浇注),当时的报价是6000元一套履带(不含轴销)零配50节,共计250节履带。这样计算下来,你的价格还是很优惠了。另外,后面的照片看了,从磨口看,和不锈钢很类似,估计材料不差,恭喜你。应该是值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求教下轴销怎么做才好?

我看了你的轴销,是用开口挡圈。我原先的想法是车螺纹上螺母,这样做的话就麻烦成本高。而且还有螺母松动的问题

但用开口挡圈的话,那个玩意怎么装怎么卸?能够承受足够的负荷不损坏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开口挡圈的,更方便拆卸和安装。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只要你选择的轴销材质优良,绝对足以承受负荷不损坏。再说,履带不是单节承受,分散到每一节上,不会负荷过大的。推荐你选择轴销材质:
销轴通常采用渗碳钢,如:20CrMo、20CrMnMo,经过渗碳、碳氮或者共渗以及软氮化处理,这样下来具有较高的抗剪和抗弯强度及良好的耐磨性。另外也可用20CrMnTiH钢替代20CrMnMo作销轴材料。你记好材料型号,问问加工商看看价格等等。
一般的坦克模型履带轴销没有必要用这些材料和渗碳渗氮工艺,价格也贵。充其量就用45#钢,加工成型后,按照你的要求,调质处理HRC40---50即可。
如果是重要零件,多采用上面的这些材料,HRC80以上,硬化层1mm以上 。
Cr--铬   Mo-钼   Mn-锰  Ti-钛
“我原先的想法是车螺纹上螺母”---别这么折磨自己,很不现实啊。直接穿销子,销子两端有很多办法,钻孔插开口销,或者滚槽上E卡和轴用外卡........等等,省事,简单。另外,至于浇注的水口,你最好叫厂家给你处理,你别瞎折腾自己弄,叫他们用刨床或者铣床给你搞干净了。
我一直还在保留怀疑观点,用不锈钢钢水浇注的履带节???再进行机械加工铲平.......貌似成本太大了吧。铁水浇注的都还有点相信。但是从后面这几张照片来看,色泽特别是磨口显示的色温层,似乎和不锈钢极其相似?????

网友I:
10块钱1节履带啊~我觉得~也就5块成本差不多了吧~

网友:
刚在隔壁看到浇注口问题的帖子,就赶回来看看,1楼发的图片好白,看着以为是铸铝的 ,不锈钢好东西呀,期待大车出来,咱只能做些小的啦 。

网友:
第三页 留印记

网友:
不锈铁便宜,不知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块钱1节履带啊~我觉得~也就5块成本差不多了吧~

这个只有他本人知道了!

网友:
做坦克履带是一大难题

网友J:
绕铸的么?为何不用粉末的方法?

网友:
值得振奋的帖子,这样的钢履带真是吸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绕铸的么?为何不用粉末的方法?

粉末的做出来成本更高啊!不止6000了!!不过粉末的光泽度和强度要高些

网友:
做工还不错!我要发短信我

楼主:
回复 网友J:

粉末我问过,光模具就至少6000多,而且那么大的零件很少做粉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也许是数量太少。我就做200块。而且还问了厂家如果换45号钢会不会便宜,厂家直接说价格差不多,并且不处理浇注口。他们嫌处理浇铸口工作量太大。

网友:
请问楼主履带的制作图纸是否完全忠实于原车?

楼主:
回复 网友K:

找不到完整的实物图纸,另外还要考虑工艺上的因素。

只能说尽量忠实于实物。

网友:
1/6的豹子得有多大啊,太大了吧~  不过看这履带是挺漂亮的,搞坦克履带是一大难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