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普通遥控器增加大小舵功能

楼主(2011-09-14):
请教高人,怎么给普通
遥控器
增加大小舵功能呢。我这个只有中点调节功能,没有大小舵,有些小模型用不了那么大舵量,怕烧
舵机
,所以想增加大小舵调整。买了个旋钮电位器,然后该怎么连线呢,有懂的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A:
连到电位器的红线上,可能就差不多,遥控器是靠检测中间线上的电压控制输出信号的

楼主:
楼上兄,电位器有三个脚,是三个脚和原来的都并联吗,还是连两个就行呢?

网友B:
串联或并联电阻 用开关切换

网友A:
连两个脚,中间一个,另外一个任意接一脚

网友C:
改变一下舵臂的长度不就搞定了?那用得着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