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凤凰1370

楼主(2011-09-14):
我是新手,第一飞就把机头摔烂了。飞机仍出去直往地上哉。想请教老手,这个飞机飞行有什么要点吗?需要怎么调试?希望能有老手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动力不足?舵机方向?

楼主:
凤凰1370 ,是标准配置的飞机。

网友B:
手掷要练习啊我第一次也是这样
现在还是不怎么好

网友C:
基本上新手飞这个 都跟你一样 炸的,记住 :全油门 投掷!

网友D:
如果是标配的动力,推重比不是太大,因为是滑翔机不会配置很大的动力。
此机起飞时容易因为速度不够而失速严重,所以抛时一定要全油门,抛出角度不要太大,仰角太大也会加剧失速,修正副翼的动作也要小些。
在飞机无问题的情况下注意以上这些应该可以安全起飞。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再去试试。有情况向大家汇报。

网友E(2012-11-04):
用电池位置调重心,重心在主机翼的碳签管位置,逆风抛掷,向上约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