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水泥做雕刻机底座吗

楼主(2011-09-14):
如题,哪位大大给个答复。我想用水泥倒模做个雕刻机底座,再在上面栓上各种零件可行吗,俺家穷没钱铣铁

网友(2012-05-09):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哈哈

网友:
想当年ufo攻击林大夫的pvc机,结果自己做个机,别的地方都是金属的,底座却是pvc。质疑之,答曰:我用大地做底座,异常稳定,pvc是和大地连接在一体的 。楼主这个和靠谱

网友:
我就想做个  省钱

网友(2011-09-15):
确实,水泥加工好尺寸不比钢板便宜

网友:
可以在镶一块大理石上去,去割石头那里找人家下料,不用钱,平度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底座上灌水泥倒是有。

同意
个人认为楼主,提这个点子可以,但实现起来所花的成本和精神不会比用铁少多少。
不说混凝土的强度不好控制,就是以后的精度也难以调教吧!

网友:
没有试过

网友:
水泥座有些小,我用几个螺栓把雕刻机铆在地球上,经测试这样的减震效果的确不错。

网友:
机座等用水泥浇铸应该是可行的,但连接部分金属件是少不了的。

网友:
绝对可行。

我的进行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角铁焊框。其他如你所说,外加上面焊上我说的厚铁板。不过框一定分毫不差,外木型也得光洁,一把成。

应该没问题
水泥也用不多少 买高标号的   成型后 有条件最好蒸一下养生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行 得先焊好需要的金属部件  水泥加乳白胶和好强度还是 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做过 不过我觉得肯定行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想找钢筋 焊一个框架 框架里多拉一些钢筋   需要固定零件的地方 焊好底座加工好螺纹 用腻子堵好 (最好多一些螺孔以备它用)
然后打木框 浇注水泥 水泥和沙子比例 ...
用角铁焊框。其他如你所说,外加上面焊上我说的厚铁板。不过框一定分毫不差,外木型也得光洁,一把成。

网友:
高号水泥+钢筋,注意找好水平,连横梁立柱一起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题,哪位大大给个答复。我想用水泥倒模做个雕刻机底座,再在上面栓上各种零件可行吗,俺家穷没钱铣铁

我没有做过 不过我觉得肯定行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想找钢筋 焊一个框架 框架里多拉一些钢筋   需要固定零件的地方 焊好底座加工好螺纹 用腻子堵好 (最好多一些螺孔以备它用)
然后打木框 浇注水泥 水泥和沙子比例要对 最好还加些碎石  碎石用水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再加一块钢板会好点 抛砖引玉
再穷也得给加快铁板。而且不能太薄了。

网友E:
感觉再加一块钢板会好点 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