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1-09-14):
本人新手,先说下现在有配置,380有刷电机,320电调,7.2V2000MAH,放电C数不明,但最大放电电流10A,430船桨,舵机加2.4G枪控.有以下几点问题.
一,以上配置需要配一条多长?多高?多宽?的船,才能发挥这个配置的最大效率?什么样的船型?
二,电机与桨直驱,桨装出船尾多少合适?与船身中心需不需要偏度数?最好是几度?
三,船用玻璃钢制作,直接在阳模上刷环氧还是阳模翻出来的阴模刷?如果是阴模刷环氧船身怎么放?平放还是别的?如果平方时刷环氧,那环氧都会往下流了,边上会很溥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四,刷环氧时那个玻纤布是不是要与阴模一样大小?还是玻纤布往阴模外翻出来,等环氧干了后再修整?这个直搞不懂.
五,玻璃钢船底与船盖做好后怎么粘在一起,用什么胶水粘?
以上问题请高手帮解决,有图片最好了.

谢谢!

网友:
1.这配置配1327.32578mm长,231.4329801mm高,438.54879621mm宽的双体船应该可以很好的发挥。
2.桨应该装在船底。入水角0度是最大效率的。
3.应该用三聚氰胺树脂一次冲压成型

楼主:
船体数据是不是太精确了,1327.32578mm长,231.4329801mm高,438.54879621mm宽 是不是1.3米长 23CM高 43CM宽,这船是不是太大了点呢,都可以做油动船了.
我打算做35CM长,20CM高,10CM宽,桨出船尾6CM,角度与船中心平行,也就是0度
三聚氰胺树脂一次冲压成型 这个不懂???

网友:
380有刷只有在40CM的小船才那么一点动力,我也做了一只,用的玩具船壳,只有38CM长,船速最多只有35(目测大概估计的不准),不需要320A的电调,30A的就够了,我的电池还是用18650 3S1P才有那个速度,没上过锂聚电池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