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烟设想

楼主(2011-09-14):
有人试用过甲醇机的电热头么? 那个只要3V就能点亮

网友A:
舞台道具上用的那个发烟块不知是个什么原理  好像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舞台道具上用的那个发烟块不知是个什么原理  好像很便宜
舞台用的该是水气烟雾吧,如天气乾燥用的喷雾机,这是超声波加水组合的,如1:6以上大坦克也可买个喷雾机作发烟器,还很平宜,喷量大及可调

网友:
舞台上用的冷烟雾的问题在于发烟时间比较短,市售的**蛋玩具一般也就1分钟以内。

楼主:
舞台用干冰发雾肯定不行。超低温,要隔热保温,而且发烟量不易精确控制。而且烟的质感不对。

网友:
点只烟(电子烟)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