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十分严重的姿态问题,起飞突然倾斜…………然后就是大把大把的票子没了

楼主(2011-09-14):
450pro,刷了1.33,本十分激动……结果起飞突然倾斜炸鸡,又重新刷了一遍固件,问题依旧,尤其是换了电池以后绝对会突然倾斜,但是只要往反方向打舵,把JJ弄起来,在空中保持了3-5秒,松开控,机子就能自己平稳了……屡试不爽!哎,xa啊……1.33啊……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有点想出了买悟空了……

网友:
避震没做好

楼主:
额…………不会吧,就是原装的避震啊,1.32就没这个问题,难道要用你的吸顶加拉地大法

网友:
在成都呀   上海的话可以直接过来 大家一起看看问题

网友:
我和你一样,起飞要特别小心,有时候起飞往左或往前飞,接下来一松杆就一直往那个方向。
你的鸡鸡推油门时有没有电机晚启动或者转速慢的?
还在寻找这个问题出现的规律,貌似在草地上起飞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大些

楼主:
看来不是个案啊…………abin关注一下啊

网友:
用啥电调?普通电调校准1次油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650,1.31版本的固件,在草地上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损失惨重

网友:
yf025
请按以下方法做一次(从1至3依次做完):
1:把机器放到一个相对水平的平面上,在软件里对AHRS做一次校准(我们校准AHRS的温度是20度左右的室内,如果室内与户外温度大于20度,我们就建议重新校准一次AHRS)
2:不要把x450pro 或者x650反过来插电。正确的做法是把电池固定好后,放正好机器(不一定要水平面,普通地面就行),然后再上电池通电。-----我估计楼主的问题点在这里。
3: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再检查一下电机和电调等固定方式,还有就是AHRS的减震是否脱落等。
4:如果以上方法都试过,还是找不到问题,就需要麻烦楼主把AHRS和飞控邮寄回,我们的技术人员会负责检测,看看是否有硬件故障。

网友:
我有时候也有类似情况,出现过几次,绝对不是偶然的。 那就是换电池以后,
起飞突然向一边歪;拨掉电池,重新接上,换换启动离地就正常,因为我从来
没有在启动的时候炸机,所以也没有反馈这个情况。如果大家都有,看了xa要
确认一下了。

网友B:
不会呀,我的相当的稳定,就是起飞时推油门要快一点,因为块离地时会感觉有较严重的倾斜趋势,但油门稍大一点离地后就很稳了。可以一直保持松杆悬停,JJ漂移范围在最大4-5米,有时在1米以内。楼主说的现象我想一定另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呀,我的相当的稳定,就是起飞时推油门要快一点,因为块离地时会感觉有较严重的倾斜趋势,但油门稍大一点离地后就很稳了。可以一直保持松杆悬停,JJ漂移范围在最大4-5米,有时在1米以内。楼主说的现象我想一定另 ...

请查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9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