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8fg的朋友'有两指操作摇杆的吗!方便不

楼主(2011-09-14):
如题'求解'小弟是两指的'不知道用t8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标题

调长摇杆就不影响了

网友:
会有轻微干涉。

网友A:
顶部开关位置间距太小,中指放进去就顶着三段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部开关位置间距太小,中指放进去就顶着三段开关了!

这倒是的,我没设置这四个开关,所以二指禅用起来还比较顺手。
面板上也有4个三段开关了,够用了啊

网友:
用中指控制顶部开关较为顺手,比如切3D。熄火。这样两指不用离开摇杆了。

网友(2011-11-14):
刚入手,将遥杆调长了点,感觉还是有点影响,用长了可能好点

网友:
习惯就好了,手到干涉的地方稍微变下姿势,至少我用了半年,没有因为这个问题烦恼过或者影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