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使用ABIN的视频教学安装GPS

楼主(2011-09-14):
GPS升级件到后,我的650实验了两种安装方式,一种是类似450,一种就是把铜箔覆盖机头罩,实验发现,第一种方式5分钟,只收到3-4颗星,后一种方式,1分钟内能收到7颗以上。
差距显著。

网友A:
模块间连线 加磁环。

我调试还有个便利 可以看到卫星信噪比   比较容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间连线 加磁环。

我调试还有个便利 可以看到卫星信噪比   比较容易调整

初步分析可能是飞控及AHRS对GPS天线有影响

网友:
只要是电子设备,都有一定的电磁波辐射。
飞控和AHRS肯定是一个干扰源。接收机,图传也是杀手。

网友B:
那我不是更加杯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蛮好的吗? 顶头  看看信躁比 好就可以了

网友:
信躁比 1.33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不是更加杯具了

我原来也是和你类似的装法,用了一个光盘盒,结果发现收星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