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合适的控

楼主(2011-09-14):
我是新手
现在在练模拟器  准备飞那种最简单的4通塞斯纳

周围朋友说 一开始买个好点的控,一次性投资,以后都不用换了

给我推荐的futaba 10CG  网价3000多    请问各位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  一个新手带出去会不会被人嘲笑?

还有人推荐的是  天地飞 6通   这个便宜一些

对于新手应该用什么样的控呢?

网友:
你的 先确定你要飞 什么 飞机 。。。。一开始 都是 什么飞机都想飞  玩到最后 多数都是 金钱原因    或别 的 原因  退魔了。。。

                  不要  信什么一步到位  10C  N多功能  新手都用不上    先弄个便宜点的  或让老鸟带你也行。。。

                                                  祝  入魔愉快      期待你首炸

网友:
新手确实没有必要一步上好几千的控,先上个价钱容易接受而功能相对齐全一些的,确定自己会长期玩下去,再慢慢升级好控也不迟。天6A这种便宜控,基本无功能设置能力,也不推荐。适合新手飞固定翼的控大概总结下应该有如下功能:

1. 大小舵量切换;
2. 舵机中立点微调;
3. 舵机行程调节;
4. 独立的模型数据存储;
5. 对三角翼混控的支持。

目前具备这些功能最便宜的控,可能是天6II了,另外天7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飞固定翼  暂时电动     以后有可能换油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去网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 我看了淘宝很多天地飞7的遥控器   价格都不同
双接收的那款  价格差距也很大  您有推荐卖家吗?

网友C:
高级不高级的控 看你资金。。最好是上10C带617足够了。。网价在2800左右。。
基本上都可以通杀,以后不玩了 卖了也可以拿回不少。。推荐10C 有几个优点,
手感和几百元的没法比,控的设置。等等。。如果资金紧张而又不想买天7。可以
考虑JR的7通。1300多。。 原厂最便宜接收200多即可。想要的功能都可以满足。。
飞机可以慢慢飞。控还是买个像样的好

网友:
买控完全和你资金宽裕度成正比。天8也一样飞汽油机。我也是见昆明不少就用天8我也就买了天8。大家推荐10C,要是你准备用几十万来玩。拿10C简直就是丢脸。完全可以当垃圾扔了。如果你只准备用几千来玩。那么1000元以下的控会是你很好的伙伴。

网友:
futabaT8很实用,很好,价格不贵,功能也全,看看周围的人都用什么控,一样的控可以配教练线,带你飞就少一半炸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级不高级的控 看你资金。。最好是上10C带617足够了。。网价在2800左右。。
基本上都可以通杀,以后不玩了 卖了也可以拿回不少。。推荐10C 有几个优点,
手感和几百元的没法比,控的设置。等等。。如果资金紧张而 ...
说的实在

网友:
新手买贵的控划不来的,你可能没考虑到飞机飞机飞丢了,就会损失一个接收机,对新手来说,这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很贵的!!慎入啊!

网友:
现在和前几年大不同了,国产控质量已经不错,不会出现失控等情况了,我100来元的控都从没失控过!

网友: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就为了玩搞的兜里空空实在没必要,量力而行。
没必要迷恋高端控,具备绿头兄所述那些功能的国产控就足够玩很长一段时间了,

网友:
我从新手开始就用天6A(72m),现在还在用,目前控里加了2.4G和红外线比例发射,三合一,从来没有失控 天6A当时是200+

不要迷信控,哈哈哈!

网友:
天地飞的六通七通2.4G很适合新手

网友:
在你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内,   哪个贵买哪个!

网友D:
天地飞6通2.4G的,飞飞固定翼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6通2.4G的,飞飞固定翼足够

2代够用,老的天6机械控,无中立点调节,无舵机行程调节,无大小舵切换,无模型记忆,实在是太不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一直用的是天地飞4通2.4G。当年买第一架飞机,买的套机,里面带着就是这个控。后来买了DX7 觉得还没我的小4通控好用呢。现在DX7专门用来飞模拟器 哈哈 有点浪费了。模型记忆是个比较需要的功能。

网友:
天地飞的控手感不好,国产的买华科尔的控,万一想玩他们的jj也可以配上

网友:
还是觉得天地飞6A的好

网友F:
我一直用天地飞6通2.4G的控飞固定翼,功能完全够用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网友H:
強烈建議天7!!

网友G:
回复 网友H:
haha 好的 谢谢

网友I:
 看米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