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大问题,2208电机在快速推油的情况下会失去动 ...
★★请教大大问题,2208电机在快速推油的情况下会失去动力★★

楼主(2011-09-14):
视频18秒的位置,可以看到在瞬间推油的情况下,
电机
马上就停转了,用排除法确认是电机的问题,而且只是在3S
电池
下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个情况没有拍下来,电机在3S电池下80%油门会听到电机里面感觉什么东西撞在一起了,小油门就没问题,2S电池也没问题
电机是XXD的2208电机,是给飘飘用的,所以也没用太好的电机
请问各位大大能帮我分析下是什么情况么
谢谢了 - -

网友A:
多大的电调?

楼主:
20A 30A都试过,可以肯定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电池问题,记得以前玩电车时遇到过此类情况,就是放电快收电快导致电池也不知道是电调保护了

楼主:
但是换过电池
我是这样换的 开始更换电池和电调,确认是否是电机的问题,第2步,更换接受,确认是否是接受的问题,第3步,更换电调,确认是不是电调的问题,第4步,更换电池,确认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结果第一步更换电池和电调,问题依然出现,而且更换电机之后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了 @ @ 是不是因为放电太强了……

网友C:
多半是电机和电调的兼容性不好,猛推油门的时候电调换向速度跟不上,造成失步使电机停转。

网友D:
可能是电机承受不了高电压,朋友的2217电机应该用3 s. 他非用4 s. 出现问题和楼主的很像

楼主: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那些飘飘2208电机用3S电池的都是什么神仙啊 = =||

网友E:
晕,LZ用的是XXD电调吧~~~~~~~~
换个牌子吧,一切都解决,咋会是电调保护列,空载电流才多大,上4S也不会保护啊。
六楼说的很对

楼主:
飘飘机这货就算了,忍忍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是大油门的情况下,会听到电机内部有东西撞在一起的声音,只是视频上不是很明显,估计真是电机的问题,2212电机就完全不会
2S电池也完全不会

网友F:
电机一块磁钢松了!!我的2212电机也出过这种问题

楼主:
我拆电机看看……
额,检查了,都是好的 - -

网友G:
电调失步了~

网友H:
飘飘用3S没问题呀

网友I:
电池问题用2s就行 我也发生过这事

网友J:
电调进角设置问题,我用好盈电调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改下进角设置就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