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于F16的矢量喷口的建议

楼主(2011-09-14):
自己在装F16时发现,矢量喷口挺难装的,发现喷口和机身连接处没有任何标记标出喷口的两个拉杆连接应该对准机身的哪个地方,自己觉得对正后就粘上了,结果装完后发现上下的喷口拉杆接头向右偏了几毫米,结果拉杆时喷口向上的同时还向右一点。。。。本以为没什么大事,结果发现降落时影响很大,而且只要粘上了就没办法修改。如果飞机在机身能把两个拉杆的位置标出来就好了

网友A:
矢量口目前最好就是FW的。。活动顺畅 还有标志。。方便安装 猎鹰王这个矢量安装调整比较麻烦

网友B: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矢量即使安装不正,也可以通过混控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