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床的兄弟能帮忙修扩内径吗?

楼主(2011-09-14):
有床的兄弟能帮忙把这个零件修扩内径吗?想把内径9.5MM扩到10MM,详细需求请
QQ:61214223
谢谢,有偿。

网友:
这是个啥零件呀,材质如何呢

网友:
飞越一体化主轴承座。其它没问题,最主要是同心度的保证,要在上海可以帮你做下。

网友:
这东西用四爪都不好夹,怎么弄啊??

上镗床? 不知道怎么弄。。。

高手给说说??

网友:
不对啊,450的轴承因是11的,不会是扩通孔吧,要是一把手钻就好,没精度要求。不会为了少那半克去改吧,没意思的,

楼主:
最主要是同心度的问题,我是打算把这个改成用推力轴承的

网友:
0.5的余量,要是没台阶的话,可调绞刀,一把活动扳子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