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船模~请教配置问题~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1-09-14):
一直玩电车和电直~最近手贱搞了条雷虎电船(船+电机+电调,不含控)小奥罗O艇~75CM长

用3S跑感觉有些慢~想上4S或6S(2s或3S串联)~请教最省钱的解决方案~

原装电机是1900KV 2829 说明书写够上3S~电调是40M~最高3s~具体参数如下

电调▲

电机▲

请教
1、可否直接上4S,因为电调外壳上写着2S-6S(最省)
2、换好盈60A电调上4S~?(换电调)
3、换电调与电机(下策

网友A:
上4S有些风险,怕烧电调
直接换好盈120A的电调吧,4~6S都没问题。不过最先上4S看看~~~~

再嫌慢就换电机吧

网友:
期待提高速度

网友:
我看是整个配置的问题。换电机电调吧。。。换之前可以按你的想法试试。。。单单换电池的话,4--5s应该没问题。6s电机应该顶不住了。

网友B:
请问原船多少钱呢 哪里买 跑起来我觉得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S有些风险,怕烧电调
直接换好盈120A的电调吧,4~6S都没问题。不过最先上4S看看~~~~

再嫌慢就换电机吧

谢谢~如果上120A是不是也要跟着换水管~原装水管适合4mm的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原船多少钱呢 哪里买 跑起来我觉得不错呀

是雷虎的电船~还没出售~我是在上海模型展直接购入的1k多一些~应该快上市了~

网友:
确实不够快

网友:
1K多買個這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