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这个零件上的冒口去掉?

楼主(2011-09-14):
铸造件,材质是退火后的420不锈钢。留有一个浇铸用的冒口。用什么手段可以轻松便宜地把这个冒口去掉。偶试着磨了一下,放弃了,太难磨了。线切割还是铣?

网友:
那個位置用線切割應該割不到
乖乖用銑床銑吧
速度也比線切割快多了

SUS420是可以熱處理的不鏽鋼
所以加工前請先退火處理
加工完畢之後再行熱處理
否則刀具磨損的錢也不少了
退火後的SUS420,應該不難磨呀
會不會是砂輪機或砂輪不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用公司维修部门的砂轮磨了一会,也没磨下多少就放弃了。

另外求教,这个零件如果热处理的话,会不会变形?里面的很多地方只有2mm厚。

厂家说会变形所以没有热处理过。

网友:
你木有选对砂轮,用白钢玉(氧化铝),就是热处理后的440V也是刷刷的,如果是沙带机那就更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用公司维修部门的砂轮磨了一会,也没磨下多少就放弃了。

另外求教,这个零件如果热处理的话,会不会变形?里面的很多地方只有2mm厚。

厂家说会变形所以没有热处理过。

420退火狀態的硬度才HRC18-22而己(850度緩冷)
但淬火後硬度可達HRC50左右
所以退過火的420不可能砂輪磨不下去
應該是鑄造後直接交貨
該作的退火調質消應力全都沒作,當然磨不下去
SUS420的熱處理變形量是金屬之間算比較小的
所以一般拿來作模具,治具,量具及精密機械
很多卡尺都是420作的
若變形量大的話,誰會笨的拿這種材料來作尺子?
看來你要換間比較誠信的鑄造廠了

网友:
乖乖的上铣床吧,还是那个省劲,有专门的不锈钢铣刀,不知道楼主那么小的履带是用什么方法铸造的?

网友:
这么点小事,角磨机一个。成了

网友:
就是就是 角磨机就搞定了 而且不用几分钟吧

网友:
不锈钢加工比较麻烦,而且还要装夹找正,刀具也比较费,用砂轮或角磨几分钟的事,方便。

网友:
万能的角磨机

网友:
楼主这个卖多少一节?一节有几克?

网友:
角磨切刷刷的,或者旋转锉,再不行上錾子剃平,铣的话,但是装夹找正就够受的了

磨的话也就最后修缮一下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36克/节

给的价大概是10元,具体的价还没报给我。应该不会超过10元

网友:
销钉孔也是铸出来的吗

网友:
履带

可不是磨一个哦,精度要求也不高,找等离子或是激光割吧

网友:
这是履带板?是不是还要有铰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再加一根履带销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一次铸造成型,不需要额外加工,除了要把那个浇铸留下的冒口磨掉。

网友E:
估计楼主这个不是一两个 要是一两个就不上这来求教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一共要处理200个,买了个角磨机,试着自己磨了一下。磨掉是磨掉了,但是也把别的地方碰伤好几处。放弃自己磨了,本来想自己做个简易的电火花机来切掉的,结果刚才在淘宝上随便询了一家,处理200个一共要300块,正好有个同事说可以帮我找人做,还是去找机器铣掉快捷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