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梯形泡沫塑料机翼热切割,你也行!!!!!

楼主(2011-09-15):
(视频)梯形泡沫机翼热切割,你也行!

1,吉他弦(最细的那根)、19V的笔记本电脑电源、细钢丝、尼龙线、铜细电线、铁丝。。
2,翼肋样板:用薄玻纤环氧板或层板加工,关键是形状准确,边缘光滑,热熔胶粘于泡沫板材侧面;
3,长桌子或者平整的地面;
4,EPS泡沫,18G以上级别的,多去废品回收站找;预先加工好,确保平整。
5,要点:热丝拉紧,慢且均匀,热丝不走回头路,前后缘慢行(切记);
6,压铁若干,泡沫板要压得足够稳固!

还有一点:视频最初看到的那块压线的蓄电池是为了用于预先切断多余的泡沫板,在正式切割机翼时,蓄电池要拿掉哦,不能让任何障碍物影响拉直的尼龙线和热丝哦。梯形机翼的形状受固定点的远近决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9730&page=1&extra=page%3D1这个贴的机翼就是这样切割的

网友:
手艺了得

网友:
手法真好!顶一个

网友A:
新手请教

切割得不错,请问另一端电热丝不动吗?

网友B:
顶一下 ,和我用的方法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我在机翼模板侧加了一根弹簧,两侧都是固定的,弹簧的接力要适度,只要不把电热丝拉断就行,电热丝移动的速度一定要匀速,特别是在转弯处和翼尖翼尾不能快,要不然切出来的会不直,就像楼主最后还要切一刀副翼就是这个原因,整个加工完的机翼会变成纺锤形的。金丝楠木:这个切出来的实际是一个扇形,是以另一端为圆心,也可以用两块模板用一个弓把电热丝张紧,使用方法和这个也差不多,最关键问题是移动速度一定要均匀。

网友:
楼主切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热切割不难做,但要找那么一大个便于施展的工作台就难了

网友:
偶也是这么干滴,现在发现实心机翼还是很沉,所以就把机翼切块做翼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和我用的方法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我在机翼模板侧加了一根弹簧,两侧都是固定的,弹簧的接力要适度,只要不把电热丝拉断就行,电热丝移动的速度一定要匀速,特别是在转弯处和翼尖翼尾不能快,要不然切出 ...
高明,我也试试看

网友:
要加精的帖子啊  新手1看就清楚怎么搞了 设备也便宜  哈哈  卖设备的老板们头疼了

网友:
强大呀!投资小又高效!解说很祥细,观音再现(普渡众生)!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艺了得!

网友:
回复8楼

谢谢解释,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切的很好,有视频很直观。学习了。

网友C:
上学的时候玩过这个。用的是两端两片翼肋模板,在莫板上等比例间距的划线,用竹片做弓,800W电炉丝拉直了做切割弦,12V电瓶供电。切得是1.4米F3A的翼芯,外面蒙桐木蒙皮。很重,但是相应的强度可以用来晚上顶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学的时候玩过这个。用的是两端两片翼肋模板,在莫板上等比例间距的划线,用竹片做弓,800W电炉丝拉直了做切割弦,12V电瓶供电。切得是1.4米F3A的翼芯,外面蒙桐木蒙皮。很重,但是相应的强度可以用来晚上顶门:em15 ...

可以考虑做空心的

网友:
 这个办法好啊    我一定好好的学习的

网友:
 背景音乐很怀旧 让人回想儿时呀

网友:
没得说,佩服啊,五体投地

网友(2011-10-30):
学习了,顶一下。做机最难的一步就是机翼了。

网友(2012-03-02):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D:
割得好,有一点不明白,如果另一头电热丝是固定的话,哪么切好的两个侧面是不同等面积的,换言之,有模板的一个侧面是标准的,另一面没模板的侧面应是比标准面要小一些吧?

网友:
手艺精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割得好,有一点不明白,如果另一头电热丝是固定的话,哪么切好的两个侧面是不同等面积的,换言之,有模板的一个侧面是标准的,另一面没模板的侧面应是比标准面要小一些吧?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

看帖不认真,楼主说了梯形翼面,梯形的程度决定于尼龙线的长度

网友:
视频拍的了得!!顶礼膜拜中!!

网友:
好多年前流星就用这种方法了,最好还是做个弓,那样比较好切割各种不同形状的

还有,机器跟手工的区别在于,手工是一门艺术,机器。。。。只要调整好合适的温度跟速度,白痴也可以切出来

网友(2012-04-16):
方法很好 但是背景音乐真难听。。

网友(2012-08-06):
我以为另外一头固定点,可以随动……那这样切出来还是变形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尼龙线越长是不是切出来的机翼就更直(长方型)而不是梯形,是吗?

网友:
喜欢!!请问模板材料??

网友(2012-09-12):
一直不明白,这样切割完成后机翼两端一样大吗?

网友F:
我是一次性接触。是否LZ可以把整个连接的线画个图纸呢。如果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F:
请问大家。各个线是怎样连接的。谢谢。

网友G:
不错,苗岭的早晨也不错

网友H(2012-12-30):
介个屌了~顶起!

网友I:
标记一下 备用

网友J:
牛人啊学习了膜拜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切割得不错,请问另一端电热丝不动吗?
同样的疑问,望楼主指教。

网友L(2013-02-08):
学会了,回复一下,感谢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