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5元的F3A重心问题(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

楼主(2011-09-15):
对于大多数模友讨论重心问题,最大问题来自于水平尾翼,仔细查看,水平尾翼是有角度的,也就是把水平翼安上去后呈现出拉杆状态。角度可能有4到5度左右,这里如果不做改动的话就算你在地面上重心是对的飞上去后重心就不对了,还有就是在空中平飞的时候没问题,但倒飞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建议装水平翼之前,先把水平翼改为平行这样的话,在空中正飞和到飞的重心就会基本一致。鉴于真怎么调整到0度,建议最简单的方法沿着主翼的重心拉一条线往水平翼方向做出标记再做改动调整。
说得不好欢迎拍砖

网友A:
太及时了!!
我今晚正做着呢!但是舵机还没到。下周试飞。
不知道楼主的飞机改完后飞着怎么样?

网友B:
看不懂,我的正准备试飞,楼主有图解吗?

楼主:
图现在没有,晚点去启迪找架样机拍个实例再传上来.

网友C:
我在装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想试图改平,但没有去做,有个顾虑,在出厂之前肯定是经过很多次的试飞才会量产,估计也有他的道理,就不弄了。飞机重心调整好,(机翼碳杆前一个厘米)正飞可脱空几秒,但倒飞就出现楼主所说的重心前移的感觉,须带一点推杆保持平飞!假设装机之前水平翼改成水平,倒飞不修舵平飞,那正飞呢?貌似后移重心到机翼二分之一能解决哦!

网友C:
顺便贴上试飞几次的95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712&
;page=1&fromuid=147329#pid6722604

网友C:
顺道贴上额地95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8712&
;page=1&fromuid=147329#pid6722604

网友D:
LZ给个图更好的解释一下。

网友E:
平尾是不是带拉杆状态,取决与飞机基准线怎么选。为什么不说是机翼安装角过大呢?

网友F:
我平尾前部垫高2mm,平尾后部压下2mm,以机翼为基准,基本上安装角0,结果是调整过量,电机下拉0时仍然需要拉杆才能维持平飞。

网友G:
好晕啊,我的F3A刚到货,这两天就要试飞了;到底要不要改啊?我之前只飞过翼龙,楼主不要吓我

网友H:
不用改尾翼

网友I:
工艺变形 还是 设计缺 陷?

网友J:
标题
这飞机,这速度…,期待炸机视频,哈

网友K:
LZ的意思是说尾翼安装角为负迎角……不是零度迎角!

网友L:
我没改,照样飞,倒飞影响不大,就是横滚会有点扭

楼主(2012-10-15):
一定要改,不改不好飞,我这里改过好几架,飞行性能超好。F3A的动作基本没什么问题。

楼主:
就单改水平尾翼就好其他的不用改

网友M:
楼主很细心!
不过……
正常布局的飞机,尾翼负角是为了飞机平衡的考虑(静稳定平衡),特意这样设计的。
热气流滑翔机之流是静不稳定平衡,他们的尾翼正角安装。

网友N:
我电机垫高了3mm不到,不知道多少度,尾翼没有改动,调好重心,只有点点上升,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