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425外场充电问题大家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1-09-15):
玩425,现在有5块2600的电池,去外场开半小时车就只能飞半个小时,没电了。
接车上电瓶充,但是好慢啊。大家如何解决的?

网友:
还得在搞几个充电器

网友:
哎,有同感,如果充电方便,就不需要买很多电池,现充现飞,对电池也好。

网友:
车点火充,买大功率充电器,可以顶到6a以上

网友:
买几块可以快速充电电池

网友:
我买了25节电池,可以飞一天.

我买了25节电池,可以飞一天.

网友:
2~3C充,从30%充到90%,大概15分钟
不能让充电器做平衡,做平衡至少5~10分钟,甚至更长
好一点的电池,好多个循环才需要做平衡

A6虽然可以8A充,但是不能避免平衡过程,就算是将电压设低,还是要平衡
用hyperion充电器,可以设到充到90%停,2~3C一口气到90%,就只要15分钟
15分钟充好,准备2组电池,人就搞不过充电器了

至于用什么外场电源,各人科研去吧

网友:
用A123电池做电砖

网友:
补充一下,hyperion和A6我都有
电池需要做平衡的时候,hyperion电流也上不来
这个时候用A6做平衡,相对hyperion 蛋疼的 300mA 平衡能力,A6就快多了

网友A:
我的供你參考:  直升機600級 電池22.2v 3000mah x2 兩組 充電機hyperion 1000W
                     外場供電A123電源 28v 50AH 重超過10KG 飛600機可玩一天..飛10個起落
              充電方法: 將22.2v3000mahx2並聯用20a充電不做平衡至95%停機,可以飛.
                     我的供電如果飛425應該足夠樓主飛兩天了..:loveliness:

网友:
标题

我在学校足球场练习悬停!旁边小卖部里有电....慢冲3块电池,人就忙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供你參考:  直升機600級 電池22.2v 3000mah x2 兩組 充電機hyperion 1000W
                     外場供電A123電源 28v 50AH 重超過10KG 飛600機可玩一天..飛10個起落
              充電方法: 將22.2v3000mah ...

跟我做法差不多,自己做铁锂的充电站,用pl8大电流充电,可以保证玩两天。在家只冲LIFE,lipo现场充电。

网友:
请把充电站的实物图贴上来,我也正在研究做充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