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遥控增程,图传怎么选配?

楼主(2011-09-15):
433遥控增程据说能遥控20KM+,图传跟不上还是白搭,图传有1.2G,2.4G,5.8G,功率200--800mw,如果想入433,图传怎么选配?如何能使图传最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遥控增程据说能遥控20KM+,图传跟不上还是白搭,图传有1.2G,2.4G,5.8G,功率200--800mw,如果想入433,图传怎么选配?如何能使图传最远?
目前比较强悍的还是百通2.4G2W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大功率的),原装天线2-3KM,结合接收机定向天线,距离肯定很出色,估计超过10KM不是问题

网友:
台湾那个N货图传,不是说1W的2.4G可能到5km吗

网友:
功率大了耗电也是个问题。

网友:
不管是什么好的图传还是自己多次试了才知道。别人说的可能和你试的不一样噢!

网友A:
金源的433+罗美1.2G刚飞丢,看来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源的433+罗美1.2G刚飞丢,看来也不靠谱。

呃。。。老程飞丢是什么原因啊,我还想上433M。。。。
看论坛上都说得挺好,群里却贬声一片,说容易失控、上电启动慢、干扰图传、容易被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源的433+罗美1.2G刚飞丢,看来也不靠谱。

你的433莫非没有设置ppm失控保护?我用skylark配柏通1.2G800mw 7KM无失控。或者你到飞场后没重新对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