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推力轴承是什么?

楼主(2011-09-15):
比普通轴承有那些优势?

网友:
大桨甩开的离心力,最适合用平面推力轴承去承受。普通轴承承受的是垂直方向的力量。用推力轴承,大桨夹在飞行过程中更顺滑。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解釋只對了一點,Thrust Bearing(你們所說的“推力軸承”)
最大的優點在於兩個兩個平面可以不同方向旋轉(普通軸承只有内圈與外圈不同相旋轉。)中聯合槳夾的結合方式決定了Thrust Bearing 使用的重要性。

又来教大家学英语了。
都是两片铁,沟道,保持架。

网友:
就是平面轴承嘛

楼主:
好像有点明白了!

网友:
冰人有售

网友:
能减小径向阻力

楼主:
 价格也忒贵了吧

网友:
按装推力轴承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其实主轴上也应该装2个  尾巴上也需要啊